老鸟请进~!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T插的两个接头 那个接正极那个接负极啊?
不要说随便接啊~! 我想按大家的习惯来接~!

网友A:
电池上用的是母头 就是没插针的那个 放扁了看 竖的是 正 横的是负 电调是公头 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网友C:
T字,
我是横的接正极,
竖的是接负极:loveliness:

网友D:
这个大家要规范了好啊 以后 就可以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