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金属齿舵机除了65MG,还有啥便宜些的?450SE换舵机实在困难,65MG又N贵

网友:
402MG,辉胜已经用的没信心了,刚上的402MG,感觉很爽

网友:
国产几个牌子的数字舵也不错啊   一百多就搞定了

网友:
实在没选择的话上数字陀吧....

网友:
这个卖180块,不知道怎样,谁做小白鼠没有?

SDG-402MG是专为小型电动直升机设计的斜盘专用数码舵机,拥有数码舵机的一切优势。它的主要负载承担齿轮全部为金属齿轮,坚固耐摔,一般不会发生扫齿的情况。而第一颗从动齿轮采用的是含碳尼龙,由于该齿轮为高速齿轮,要求顺滑的特性,因此没有采用金属齿轮,但您也不用担心扫齿的问题,因为在摔机时该颗齿轮的受力极小,不会发生扫齿的情况。SDG-402MG还拥有极好的控制精度,能为直升机的操控提供精准的控制手感,而它的坚固耐用的金属齿轮则是任何入门者或顶级玩家都乐于接受的特性,这将大大降低摔机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为您省节维修舵机的时间。

操作电压:4.8V或6V
速度:0.16s/60 @ 4.8V
      0.13s/60 @ 6.0V
力矩:2.0kg @ 4.8V
      2.5kg @ 6.0V
尺寸:23.0mm x 11.4mm x 24.1mm
重量:9.77g
* 主输出齿轮含有滚珠轴承

含:精美彩盒包装、多种舵机摇臂、安装螺丝、减振垫圈

网友:
 不买贵的 只选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