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彩色波线机身,玩出多彩世界

楼主(2007-07-02):
找朋友切了点波线侧版,把原450侧版,舵机位置,都居中安装,陀罗位置也移到十字盘导版后面,这样做一方面,重心更居中,也使陀罗更安全了 ,可惜让朋友做的连接件还没有完工,先把侧版的图上来,欢迎拍砖

网友A:
不错不错,搞两个玩玩

网友B:
多了一个陀螺仪的座?前脚架的位置加强啦?用得多厚的玻纤版?强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了一个陀螺仪的座?前脚架的位置加强啦?用得多厚的玻纤版?强度咋样?

强度还不错,只要不是暴力摔到水泥地上,很难摔坏,厚度是1毫米的波线版,电池版和垂尾是1.5毫米的波线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搞两个玩玩

 说的对,反正也便宜

网友:
看不出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减震脚架(降落架)会比较好.

而这种框架设计的450机身,和MJS的层状设计,我认为在陀机传动方面和成本快捷,方面MJS占优势,,在强度和包裹,防护电配方面这种框架占优.

有时候我想能不能设计一个旋转翼头和三只陀机为一层状个总成的(因为可以不妥协的进行平衡摆布三只陀机,使之传动最合理润滑消耗能量最小)和一个框架结构的机身装载电控总成.只要设计好他们的接口,和一个电池重心移动架.这机身相对来说就是"完美的"后人没有机会在突破的...

网友C:
陀螺仪那么靠前呀!行不行呀?

网友:
不错,很漂亮!不知价格有多便宜

网友:
后舵机是否会和主轴打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那么靠前呀!行不行呀?

按道理来说锁尾陀螺仪最理想的位置是螺旋浆主轴的中心,越靠近越好.放在大轮子的下面中心也是理想位置.

楼主:
 直升飞机 的想法很独特呀,不过,这中混合结构的旋翼头,几乎是不能实现你说的最小传动损失的
随便飞 价格不敢说的,要不该成广告贴了

不会和主轴打架的,摇臂安装方向,和呀拖的不一样了, 陀罗在十字盘导版和头罩支柱的保护下很安全的,
我自己实际应用中也很好效果,

网友:
引:直升飞机 的想法很独特呀,不过,这中混合结构的旋翼头,几乎是不能实现你说的最小传动损失的
----------------------------------------------------------------------------
因为我是这样看的这从目前的旋翼头来来看,左右是由两个陀机来控制,它们转轴输出可以看成两个着力点,很显然做为连杆传动最好是平行四方型的结构,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陀机的轴点是无法放进主轴里的,但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让左右两个陀机的在连杆长度上,在平面上,在相互对应的驱动的球头上,高度统一.这样会让飞机左右控制螺旋浆更平衡,

同理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陀机看做一个,把后面的陀机看成另一个,进行前后平衡....这就是我提出的旋翼头,和三只陀机设计成层状总成的来源思路.

网友:
我先用上了效果还可以,我的是固朗的,暴利降落,下侧板摔坏拉,才换的,不过价格,也不算便宜,侧版5件套加水平垂尾也就是7件套要45元,据说加上全套金属连接件要290元  不过垂尾确实结实,比原装的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来说锁尾陀螺仪最理想的位置是螺旋浆主轴的中心,越靠近越好.放在大轮子的下面中心也是理想位置.

陀螺仪放哪都一样。机体转动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只能说靠近主轴震动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