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刚起飞就向后倒,差点炸机

楼主(2007-07-02):
我的机子刚离开地面的时候就会猛的向后飞,不知道是杂回事情?

网友:
怕见陌生人,害羞所以就往主人身后躲喽

楼主:
我的机机还从来没有到外面飞过,难怪怕羞

网友:
有没有检查重心是否准确?

网友:
调试没搞好!

网友A:
微调啊! 调向前的微调!
或者重心往前调

网友:
升降微调向前

网友B:
最好不要微调 设好舵机中立点后 调整拉杆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微调 设好舵机中立点后 调整拉杆 就ok了

我是已经设好舵机中立点了,是不是在螺距0的时候我的舵机臂都是水平的 调整拉杆是不是调节连接舵机臂的球头连杆?要怎么调节呢?

网友:
你的斜盘没有水平,而是向后了,不是用眼睛看,是用你起飞的姿态来看的,正常的应该是水平的向左飘.调整你斜盘后方的那个连杆,放松2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调啊! 调向前的微调!
或者重心往前调

最好的办法是物理上调水平,尽量不要用微调,我从开飞以来都没用过微调,都忘了还有这个,呵呵!!

楼主:
我试一下,呵呵:loveliness:

网友:
好好 仔细调连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