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BB号召,把电容换了!

楼主(2007-07-02):
收来时的图片,发现滤波电容有点凹了,

 立刻去买来日本化工电容25V 470uF 105度,原本那个是日本红宝石25V 330uF 105度,爽!!!(化工电容是亚托电调专用的):loveliness:

网友:
换了有什么好处

楼主:
没好处,就心里比较舒服!原本那个有点凹进去,不爽!:loveliness:

网友A:
脑袋进水了~~~

ZL系列的电容比KZE的好多了.
ZL的内阻即使是330的都比KZE的470的小.
凤凰就是用ZLH的了,(H是缩小版本)
按日本自己说的,ZL是高频超低内阻高可靠性的(1000-5000小时)
KZE是低内阻高频型

网友:
太小,俺手头有一堆2200uF的

网友:
换了敢没有多大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系列的电容比KZE的好多了.
ZL的内阻即使是330的都比KZE的470的小.
凤凰就是用ZLH的了,(H是缩小版本)
按日本自己说的,ZL是高频超低内阻高可靠性的(1000-5000小时)
KZE是低内阻高频型

   原电调的电容坏了才换新的上去,,,,难道已经烂了的ZL都比KZE强吗? 如果你说是,我立即换回原来那个烂的红宝石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来时的图片,发现滤波电容有点凹了,

: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电调的电容坏了才换新的上去,,,,难道已经烂了的ZL都比KZE强吗? 如果你说是,我立即换回原来那个烂的红宝石去!

你拆下来的不量量看~~~能用的就是好的,只要能用的就比KZE,呵呵.
电容的外表有点变形不1定是坏的,毕竟里面结构允许的.

网友:
是的.
这个电容有点变形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应该用三洋的OS固体电容。频率响应比上边说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的不量量看~~~能用的就是好的,只要能用的就比KZE,呵呵.
电容的外表有点变形不1定是坏的,毕竟里面结构允许的.

我喜欢外观漂亮,那个凹的你要吗?要我到付给你啊

网友:
用胆电容呀

网友:
一帮白痴呀

 电容的容量就决定到底是滤高频的,还是滤低频的。电容要内阻低干什么。本来就要加点内阻起到滤波效果。我告诉楼主,把新的老的都焊上肯定效果好。你看看SE包装上都是一颗电容的,你实际用的都是两颗电容的。为什么呀。一颗档不住呀 所以额外加了一个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