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兄谁知道摩托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7-02):
这是我找到的发动机小图片.谁知道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有点想鼓风机,不过不肯定。

楼主:
我想了解它原理,就是这种喷水发动机不受浅水限制,速度也相当,可以冲滩,还可以飞越水上障挨.如果能运用到模型上,那也是比较厉害的.最起码桨的问题,不在发愁.水冷的问题也解决了,但这不过只是一种幻想.我希望能够实现.打破空气桨和水桨同治速度船模型的想法.如果感兴趣的模友,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喷水推进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它原理,就是这种喷水发动机不受浅水限制,速度也相当,可以冲滩,还可以飞越水上障挨.如果能运用到模型上,那也是比较厉害的.最起码桨的问题,不在发愁.水冷的问题也解决了,但这不过只是一种幻想.我希望能够 ...

喷水驱动,用在模型上水冷一样要搞,浆还要搞涡轮多页浆,这个更难搞了,会愁得很 。不知你是否设想成飞机涵道,不过将电机泡在水中高速工作后果是很严重的 。相信真家伙与模型发动机是置在导水管外的,都是通过传动轴穿过导水管壳替连接到浆的。其实喷水驱动装置在模型上早就有应用了,这个版的一些老贴也有相关的图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