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了在笔记本上玩,今天买了ESKY原厂线EK2-0900A,求 ...
求助,为了在笔记本上玩,今天买了ESKY原厂线EK2-0900A,求EMU2.06的设置(已解决)

楼主(2007-07-02):
如题,坛子上的,0,4,8,16 0,4,16,8 ==都试了一下,都无法正确使用,希望高手帮我,

网友A:
我的是0,8,16,4希望你能用,这可是我一个一个试出来的

楼主:
谢谢2楼的,我试了一下,不能用,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我也好自己试

楼主:
还是用的0,4,16,8,飞机没有选择对(估计用的是个3D),还有就是没有太注意本本上用的EMU不是2.06的

网友B:
在G3 Emulator Dongle里设置X1/Y1/X2/Y2四个通道分别为0/4/7/16试试

网友C:
请问这个模拟器的控如何玩3D?翻过来后往下推油门就是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