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的那个大轴承可以自己换吗?虚位渐大

楼主(2007-07-03):
如题。
不行的话,维英的怎么样?还是固朗的?

楼主:
那位知道型号?

网友:
不用自己换轴承,直接买个新十字盘就完了  原厂的,固朗的,HELIBEST的都可以的,我还没换过,呵呵

网友:
可以换的呀!

我不知道型号,我同问!

网友:
可以换,不过听说要用砸的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内径外径  和厚度   就是型号尺寸

网友:
找个买轴承的一看就知道是啥了 先拆了再说吧

网友:
亚拓十字盘轴承是特制非标的, 还是换整个十字盘方便,就是贵点

楼主:
那不是贵一点哦,200多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贵一点哦,200多呵

亚托有里面的轴承部分卖的,不到100。

网友:
999的十字盘不贵

不知能不能用到688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不行的话,维英的怎么样?还是固朗的?

同问

网友:
好像是专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