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松,又没有张紧轮调节,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还有一些体会分享

楼主(2007-07-03):
塑料履带,多一节松,少一节又紧,既没有拖带轮,又没有张紧轮调节,大家帮忙想想有什么办法?
比如增加拖带轮、或调整负重轮等等,要不我只好换成原来的橡胶履带了。

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非常有效。买来两套奥迪四驱车的配件,带小橡胶圈的那种。把橡胶圈分别套在诱导轮上,主要是这个工作费劲儿,我车体没拆,只把履带拿出,安装的时候一边好装一点,另外那边比较麻烦。不过已经全都装上了,怕掉的话稍微点上点儿502就行了。总花费10元。已经试过车了,非常好,噪音已经基本消除,比用原来的橡胶整体履带跑得快,而且省电,与承重轮的摩擦力变小,还没有上过草地、沙地、土路等实验它的通过性能。
关于减小摩擦,节约电能,倒是有明显的感觉,用橡胶履带时,很快速度已经不行,用高速档只能低速行使,找东西支起车体,让履带空转,即使用高速档,转速依然缓慢,低速档根本不动;换塑料拼接的实验,电池没动,但在高速档,车子依然保持中速行使,支起车体,履带转动顺畅有力。不过由于装上的橡胶圈并不十分圆,因此发现用塑料拼接的行走时出现了轻微颠簸的现象。
在行使过程中,如果开炮,那车要停下来打,这是不太真实的一点。
以下是安装好后的照片,两侧都有。

注意了,注意了,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并不严重,但值得大家注意。在用我的这个办法调整了诱导轮后,由于诱导轮直径增加,导致履带上的诱导齿并不完全深入诱导轮凹槽中,因此有可能产生在行进中履带脱落的现象,由于我还没有实验户外路面,因此目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先说出来,提醒大家。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比例的?什么牌子?

楼主:
VS坦克,1/24

网友:
的确是很尴尬的问题,我的恒龙90坦克换连接式履带时也是这问题,最后是用钢做了个履带调节装置才解决问题,但对外观有一点破坏,估计楼主不舍得.好象我也发过这个贴子

楼主:
如果稍微对车体有轻微的改动问题不大,只要不破坏主构造,比如打个孔之类的。加拖带轮吗,肯定要的,要不就把它粘上去。我也在想个更好的办法,也咨询了厂家,目前没有答复我。不过用塑料的比橡胶的噪音大好几倍,我估计要是改成金属的,在它们两中间。

网友:
把前导向轮,向前挪动一点,不影响外观的

网友:
松些的好!我的履带就因为绷的紧了.......结果现在由于老化还剩一点点的连接  这些东西都是石油化工产品时间长了不是粘就是脆,快换拼接的或金属履带[曾见过那个网站买1;35的金属履带,现在想不起了]

楼主:
我就是因为换了拼接的塑料履带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它是一节一节接起来,多上一节松,少上一节又紧,因此才想是不是加了拖带轮后会有所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市场上的拼接履带应是台湾产的吧!那个产品型不准 2005年的模型世界[忘记期号]中陈晓毅同志发表过连载文章中提到过.这个产品的每一节都宽了些和实物不吻合,估计是变长的主因.暂时记不起1;35的金属履带是哪卖了.

楼主:
我的是1/24的,我发现用松一些的塑料履带跑的很快,但噪音很大;用橡胶的跑的稍微慢一点,但噪音小很多。我很想问问朋友那里能不能做金属的1/24。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单做一套的费用会很高,

楼主:
今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车体,发现由于它做的比恒龙好很多,细节部分非常到位,因此在诱导轮部位不太好进行改造,我琢磨着最多加拖带轮了。回头我会拿给其他模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我发现在电池满电的情况下,它跑的比我想象的快。

网友:
增加拖带轮

楼主:
又想了一个主意,增加诱导轮的直径,也可以解决问题,而且不用对结构进行破坏。在诱导轮外套一薄橡胶圈就可以了。不过得花点时间去找找合适的配件。

网友B:
楼主的宝贝的履带的销钉的长度绝对有问题!太短了……不掉链子才怪
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2008-07-12):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换了拼接的塑料履带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它是一节一节接起来,多上一节松,少上一节又紧,因此才想是不是加了拖带轮后会有所变化。

老贴子,不知LZ解决了没有。今天拼接履带到手,装上,试过不错,发表下看法。
一边76节,底盘负重轮位置调整过,松紧合适,也不会掉带。不用那么麻烦。
应该是原车橡胶履带有弹性,较紧,阻力较大,所以故意把两头的负重轮限位,形成上翘,减小阻力,使电池耐用一些。换成拼接履带,它没有弹性,不会增加阻力,就可以把负重轮位置改回来,7个都着地,与真车一致,更仿真。
换拼接履带后,高速更快了,只是在光滑的地面转向会打滑。

网友:
再说一下与Marui的差距。
M的出厂是标配拼接履带,负重轮位置正确,悬挂很软。驱动轮两边都有齿盘,与真车驱动方式一致。
VS的拼接履带与M的基本一致,只是履带板上的诱导齿有点小差别。因为VS驱动履带的方式是靠驱动轮中间的槽带动诱导齿。驱动轮只有外侧有齿盘,实际是仿真装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宝贝的履带的销钉的长度绝对有问题!太短了……不掉链子才怪
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销钉?--------------应是诱导齿。
履带销是把履带一节节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