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弯曲的主轴

楼主(2007-07-03):
450的主轴在炸机后非常容易弯曲,通常我们的做法是换新的备品,旧的主轴就扔了。 其实一般情况的弯曲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修复得当的话3D一样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就大致说一下修复的方法:
工具准备:
1.卡尺或直尺一把.
2.台钳一个.
3.尖嘴榔头一把.
修理步骤:
1.先将弯曲的主轴放贴着卡尺的平面上,对着光线用手旋转主轴,通常弯曲的地方会有间隙,找到间隙最大的位置保持.
2.保持刚才的位置,将主轴放到台钳上,不要转动以免位置偏移,台钳支撑的位置稍微开些,大概每边1/2的样子.
3.保持位置,用榔头敲击主轴中间的避位,力度适当.不要太大力哦.否则弯曲到另外一面了.
4.重复步骤1-3,直到间隙大致均匀为止.
5.碰到有一半弯曲的情况,先校直该段的变形然后再校正整个主轴.
恭喜你有一根新主轴可以用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A:
有床的朋友就不用这么做了

 只要把固定齿轮的那头塞到三抓卡盘里,齐着上轴承所在位置(接近主轴凹槽位置)夹紧,在刀座上固定个 百分表,手转卡盘,根据百分表读数,用管子套在轴上边转边调,一分钟搞定,直的很,且没有锤印。我的5根轴已经循环使用3遍了都是这样调的(没办法水平太洼) 本方法只适合调弯度小于30度以内的轴,如果轴弯的太狠我建议还是寿终正寝算了吧,搞不好得不偿失(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固定齿轮的那头塞到三抓卡盘里,齐着上轴承所在位置(接近主轴凹槽位置)夹紧,在刀座上固定个 百分表,手转卡盘,根据百分表读数,用管子套在轴上边转边调,一分钟搞定,直的很,且没有锤印。我的 ...

这位朋友的方法不错! 精度和质量都有保证.
不过三爪卡盘和百分表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固定齿轮的那头塞到三抓卡盘里,齐着上轴承所在位置(接近主轴凹槽位置)夹紧,在刀座上固定个 百分表,手转卡盘,根据百分表读数,用管子套在轴上边转边调,一分钟搞定,直的很,且没有锤印。我的 ...

楼主:
飞了2年,只扔掉3根主轴.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去哪儿找台钳呀,机床的呀?只能扔了!

网友:
用个木的榔头比较好点吧?
或者把铁榔头用个毛巾包一下...

网友:
我都是下面垫木头,上面硬木头砸   没有锤印

网友:
真是好方法啊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固定齿轮的那头塞到三抓卡盘里,齐着上轴承所在位置(接近主轴凹槽位置)夹紧,在刀座上固定个 百分表,手转卡盘,根据百分表读数,用管子套在轴上边转边调,一分钟搞定,直的很,且没有锤印。我的 ...

和我的办法一样,一般径向跳动可以调到0.03MM以下,我现在上新主轴和横轴都要调一下,有时新轴的径跳可以达到6---7丝以上.

网友:
直大轴,那可是绝活啊。你就这样可漏拉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我是放在木板上用锤敲,横直轴都修复过

网友:
临时对付一下还行。精度不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