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怎么解决!!

楼主(2007-07-03):
我现在一开就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破解没成功

网友:
是红叉叉,看不见图

网友:
安装g3没完成,你先要运行G3,输入正确的序列号码,再运行破解程序。

网友:
是不是你的软狗版本太低了,去三国里有2.06的下载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了,是没有输入序列号,顺便问下,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了,是没有输入序列号,顺便问下,是怎么输入的!!

看看以前的老贴里关于g3安装的,单位没有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