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作了平衡冲(感谢 xunicheng)

楼主(2007-07-03):
参照 xunicheng 大将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006

我也作了平衡冲,用了两个电流表和一个电压表(公用,用开关切换)见下图

以上两张图注意开关位置(左右)

以上为内部结构

下面是花费,呵呵,也要不少钱呢?

名称单价数量小计
冲电板428
冲电板邮费10110
稳压电源339
稳压电源邮费10110
电流表25250
电压表(3位小数)50150
电源线老板的,没给钱1
压克力10
扭子开关10
作外壳(给师傅烟)10110
装电路(给师傅烟)10110

网友:
呵呵,可能真是DIY的乐趣哈,要不然成品的充电器都有这个价了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不便宜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的电流表和电压表是哪买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
一个字,乱!电线理一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的电流表和电压表是哪买的?能告诉我吗?

表头是在这买的
http://szjinbang.b2b.hc360.com/

网友C:
看充电电流有600多毫安,不错啊,冲电板有没换电源管,如果有,换的是什么型号,要多少钱?

网友:
对了,电压和电流表其实可以买10元左右的数字万用表,降低不少成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充电电流有600多毫安,不错啊,冲电板有没换电源管,如果有,换的是什么型号,要多少钱?

没换,斗勇的原装的,挺好
用便宜的万用表是个好主意,最少省了100元,呵呵

网友:
主要成本出自表头。其实没有必要要这两个指示板,这种充电板有很完善的保护措施,充满自停,可以估一下充电时间,满电后用表量一下电压或干脆多充一些时间,到时直接用就行。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加装一个充电指示灯,也是省钱的办法。楼主这种做法不符合DIY者节约闹革命的精神。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便宜的表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f87c7524a61f.jhtml

你这个还是太贵,一个可以买两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0abb2e04a3c8f3e3b91d06b16696ddea.jhtml

网友E:
这个表倒是很便宜,就是精度不高啊

网友F(2007-08-23):
还有就是电流表会分压比较严重。我用手机充电器充手机电池。不解电流表正常充电。接了电流表就指示绿灯了。也不知道怎么搞得!

网友G:
光是那几个用来看的东西就花了你100了。。。。实际充电用到的东西都不到50

网友H:
其实楼主不用三个表头!这样可以节省不少钱!
你现在的价格做出来还只是个2S ,
看我帮福建模友定做的!
3S 电流1A 左右, 可以显示单片电池的电压,也可以显示总电压!
上个图先!!!

网友H:
:loveliness:
见笑了!!

网友I:
如果不买电源板,直接买市面上那种5V1-2A的电源,把它拆了,可以做电源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