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放弃并口线玩模拟器

楼主(2007-07-03):
搜遍了所有相关的贴子,试遍了所有大家提供的设置方法
PPJOY工作很不稳定,joystick时认时不认,通道映射完全混乱,放弃算了,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练习上,不如花点钱买USB模拟器算了

网友:
不要过早感概哦。

网友:
我早就这样做了

楼主:
其实早已买了0905A,玩G3.5很方便,只不过是心血来潮作了并口线,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关于PPJOY和EMU设置,一个人有一个说法,都说按照自己做的肯定行,我全试遍了,就是没一个行的
只能放弃

网友:
我怎么感觉很简单呢?

网友A:
我用并口觉得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并口觉得很好啊

算了,麻烦,PPJOY软件也不稳定,直接买个全能的模拟器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B:
楼主的话体现人生:

没能力diy,那就多赚钱来实现diy以后的成果

网友:
我觉得并口模拟挺好用的

网友:
并口线相当好用啊。。。
为了练吊机买了usb的xtr。就为了用xtr里的吊机模式
等买了。把g3升级成g3.5发现也有吊机练习模式。靠又花冤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话体现人生:

没能力diy,那就多赚钱来实现diy以后的成果

其实自认DIY能力还行的,电台玩了好几年,音响也玩了1年多,自己动手也不少了,这次居然被这东西搞服帖了,郁闷

网友C:
其实不难的的啊,LZ要有耐心,我很容易就制作了并口线,很稳定,关键是要用屏蔽线,我用4芯的屏蔽线做的。1.3元/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难的的啊,LZ要有耐心,我很容易就制作了并口线,很稳定,关键是要用屏蔽线,我用4芯的屏蔽线做的。1.3元/米

不是线的问题,我用的是电话线猫上原装的数据线插头加上S端子线作的,质量应该没问题,再说现在的问题又不是跳舵,是端口映射的问题,软件的问题

网友D:
LZ没有耐心呀,硬件连接没问题的话,软件设置就是小问题了, 实际并口线玩好G3.5还是很好用的,~~
用的什么控,用的什么版本软件,具体是什么问题都说清楚些,别人也好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认DIY能力还行的,电台玩了好几年,音响也玩了1年多,自己动手也不少了,这次居然被这东西搞服帖了,郁闷

嗬嗬,我觉得并口有一个特别的优势,不用外接电源,现在我的控24hr插在电脑上,一直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这么多时间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有耐心呀,硬件连接没问题的话,软件设置就是小问题了, 实际并口线玩好G3.5还是很好用的,~~
用的什么控,用的什么版本软件,具体是什么问题都说清楚些,别人也好帮你~~

用ESKY LAMA V4的控,软件,G3.5,PPJOY0.83/0.82,EMU1.8/2.06/2.07 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映射4个通道

耐心我不是没有,不过已经消耗殆尽,只是觉得很多朋友都胸有成竹的说按自己的方法设定一定可以,有些草率

网友:
硬件没问题就是软件的问题了,PPJOY大家都说好用,我也觉得好用,那就多半是系统的问题了,重新装一下看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改并口属性,改成响应任何中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