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AMAv3v4的4合1和原来的不同了。

楼主(2007-07-03):
我看了现在的V3v4,那个4合1厚度差不多是原来的2倍,而且在左侧有3个微调的东西。是不是会更稳定阿?

网友:
我才买的v4,4合1左边只有2个微调的东东啊。调锁尾和自旋的。

楼主:
2个马?那就是记错了。呵呵。

网友:
你看到的第三个可能是LED,呵呵

网友:
是有3个的! 我打开了包装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现在的V3v4,那个4合1厚度差不多是原来的2倍,而且在左侧有3个微调的东西。是不是会更稳定阿?

其实厚度是和原来的一样,只不过,新的在中间垫了层海绵,所以厚了

网友:
是因为从2006年9月起,esky lama的4合1升级了,变成这种由两个线路板插在一起的结构(详情可查看esky的官方网站)

其中带天线和晶振的一块是一个4通道的接收机,另一块是陀螺+混控+两个有刷电调的3合1板

所以lama的控 + 第一块板 就是一套标准的4通道遥控设备

网友:
这倒人性化了不少!至少可以换控玩了!

网友A:
等照张背面的…… 如果真有三个旋钮的话,第三个旋钮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4合1不是有一个蓝白色的纸套的吗?去掉后就可以看到第三个了

第三个旋钮 ,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什么用的。

引用 网友A:
等照张背面的…… 如果真有三个旋钮的话,第三个旋钮是干嘛的?

网友:
贴个正面的照片

网友:
第三个好象是频率的微调

雷速等也有

网友:
第三个上的字母是什么?是LED!LED是什么不用我说吧

网友:
晕倒,哪有三个啊,第三个是LED.指示灯,不是旋钮.

网友:
今天把4合1纸撕开了来拍张照,好像在两个旋钮的左边是有一个旋钮。见图

网友:
ls啥相机呀?不会是单反吧?不错呀

网友A:
佳能的350D~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能的350D~ 呵呵

果然果然   ,是不是单反的成像原理更接近人类视觉,为啥照出来看着就自然舒服呢?不懂

楼主:
 说着4合1竟然会变成单反。。。。。现在的遥控是不是可以接模拟的?

网友A:
现在LAMA v4的控可以直接接USB线玩模拟

网友B:
17楼的第一张图中,最左边的是接收电路的可调电容,千万别瞎动,没有相关设备的话,没法调回来的。
350D拍的效果很好啊!

网友A:
还好没动,原来那个是调接收电路的。那就不用动它了~

网友B:
错错错!那个是可调电容,但不一定是接收电路里的。我忘了这个是接收和控制分离的两块板了,不过还是建议别调。

网友C:
现在的4和1比较好看~!控也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