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改环奇,请教高手!

楼主(2007-07-03):
新手改环奇,请教高手!~~~
目前配置 :
电机
B2040 KV3800 水冷
电调 30A 水冷
电池
11。1 2200MAH
轴系 自制软轴 角度 5度 伸出4CM
舵系 海博星玩具舵
浆 海博星玩具浆 全浸 或者 半浸玩具浆
9克
舵机
全重 400克左右
大家看看这样能跑多块?我要求不高 30以上就可以
本人新手还不会上图!~请大家谅解

网友A:
1、找FX买octura x431桨。
2、电池电压有可能偏高,我以前改环奇用的是7.4V , b2040 4200kv .
3、速度跑45km 左右,是可以的。
这是视频
http://www.tvix.cn/v/?v=RvCNRnroGbA&c=myv&page=1
以前改船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mcintosh

网友B:
兄弟买到这个啦
KV高了点用7.4V就够了 桨就431
看你照片 似乎推力角太大,还是尽量和船底滑行面平行的好
这个配置30是很随意就能到的 搞好了一块去黄兴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