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swash 的行程量

楼主(2007-07-03):
请问大家如果飞悬停及航浅,swash的elevator和cyclic,应用百份之多少?又或者说升降舵和副翼最高都用几度?

网友A:
好象没有一定的标准,数值越大,飞机越灵敏,越小越迟钝,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好象默认的是在50%,比如,你50%你觉的飞机反应迟钝,太肉,就弄到60%看看,如果还慢,就65%看看,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