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平衡翼对直机有何影响?

楼主(2007-07-04):
请问加重了直机的平衡翼,对飞行有何影响呢?

网友:
飞机会更稳当

网友:
对!加长平衡杆许以更稳定,缩短平衡杆会更灵活

网友:
电池会更快没电!

网友:
悬停不易乱飘,转弯需要更大的副翼杆量

楼主:
飞机悬停时不停顺时针画圈是什么原因,跟平衡翼有关吗?

网友A:
和平衡翼没有关系,是尾桨的转速或者螺距大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平衡翼没有关系,是尾桨的转速或者螺距大啦,就是..

螺距和油门曲线是按照说明书的参数调整的

网友:
我认为7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