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用美国手控体验日本手的..

楼主(2007-07-04):
把控转180度,然后在模拟器里把除"陀螺感度"外的通道都反向,副翼和尾巴对调,就可以飞日本手了

感觉日本手左手操出来的航线姿态真是优美啊...跟真直升机一个样的

楼主:
感觉飞上日本手了,转弯喜欢用尾巴调整. 而以前飞美国手时多喜欢靠副翼让机体侧飞达到改变航线的目的

网友:
你这么喜欢航线为什么还飞美国手啊

楼主:
最开始飞日本手悬停都练不好, "改"飞了美国手...

网友A:
那说明米国手还没练好,练好了,甩尾巴这个动作也是经常用的哦

主要是你常飞大航线,可以靠离心力转弯,如果练习了小航线(比如正反8字)就知道尾巴必须得控制的非常灵活、准确,才能保证在小半径内飞往想去的方向,你可以试试在4、5米见方的范围跑8字看看,高度在视线平行或以下都可以

等练到小航线都能靠离心力+尾巴转弯,嘿嘿,那就更上一层楼了

楼主:
有道理, 得多在基本功上下功夫 今后

网友:
看着楼主的贴子,有些搞笑,用日本手飞的航线有真机的感觉,那真机的操控方式还类同美国手咧。么样说咧?其实么手都一样,看是那个飞!我日本手也飞过一段时间,后换的美国手,总体感觉飞直机,美国手优势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米国手还没练好,练好了,甩尾巴这个动作也是经常用的哦

主要是你常飞大航线,可以靠离心力转弯,如果练习了小航线(比如正反8字)就知道尾巴必须得控制的非常灵活、准确,才能保证在小半径内 ...

网友:
飞航线 日本手是左右分开 2个手扶着当然比美国手的单手控制斜盘稳

网友:
怎么又开始讨论手法的问题,感觉很无聊

还好还没人蹦出来说“我改了美国手马上学会自旋翻了”

就我看来没有几个人真正是因为手法的原因限制了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