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大桨的保护

楼主(2007-07-04):
无需我多解释什么,看图吧:loveliness:

网友:
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估计这样效果不大吧?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听说用纤维胶带贴的话效果要好些,但是我周围还没找到卖纤维胶带的。我用透明胶贴过,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最近正在玩lama,学习了!

楼主:
效果不错,一般都是打到边上花一点点,换胶布又可以继续飞

网友A:
lama新桨用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不会真有人不贴胶布就飞吧?随便砍到哪就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ma新桨用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不会真有人不贴胶布就飞吧?随便砍到哪就碎了

靠,怎么早没人告诉我啊,我的桨都烂了,用502粘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新桨用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不会真有人不贴胶布就飞吧?随便砍到哪就碎了

汗.....俺就是啥也没贴,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怎么早没人告诉我啊,我的桨都烂了,用502粘N次了。

买lama前搜搜以前和lama相关的帖子,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最好用厚实一点儿的电工用的透明胶带,一般的透明胶带效果有限
贴三分只二桨的长度就够了,没必要全贴上

网友:
桨的材料太差,用点好料那有这些事,我个人认为是有意用一些再生料。一碰就坏坏了再买......
(用手施一下废桨就知道,还没有纸板结实呢),谁知道是那家生产的?

网友:
偶也是用这种方法,效果不错

网友:
 :loveliness:我的LAMA就是这么保护的~~~

网友:
已经练到不用这么做了

网友:
其实撞下到不可怕,可怕的是上下桨打到一起,对桨伤害最明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