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车不锈钢管时管子往外跑

楼主(2007-07-04):
今天用华飞D210打算车断不锈钢管.管外径320mm,用上中心架支撑远端.卡爪紧固管后开机,在车的过程中发现管子往外移动.我的卡爪抓的很紧,取下管子后可以看到抓的一段出现抓痕.但为何管子仍往外跑(从卡盘向车刀方向)?若不用中心架跑得更厉害.
不知哪位高手能够告诉一下原因及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A:
 直径太大,车床是多达的?

网友B:
32mm吧?有多深的抓痕?啥车刀?上图片

网友C:
写错了吧!是不是多了一个0!

网友D:
钢管空的,有弹性?
夹不紧,试一下里面加个同内径的铁柱!再上卡盘!

网友E:
管子壁厚太薄了吧?太薄夹不紧,会弹性变形!受力后变化太大!参考九楼建议

网友F:
楼上几位的建议很合理.

网友G:
车刀前角的缘故。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今天用华飞D210打算车断不锈钢管.
-------------------------------------------------------------------
什么叫:"车断不锈钢管."?用词不当!

网友I:
一般加工这样管件
只说了外径没有说明皮厚,若果然直径很大,而皮很薄,可以在管件内部塞上木头,可以塞的紧一些,不变形为原则,这样处理之后可以对中心、划线、外部夹紧车、切,比较容易加工。

楼主:
sorry,外径多写了个0,应该是32mm,厚1.5mm. 谢谢各位,果然是高手. 我试试中间加塞先.

网友B:
顶尖顶上不就行了吗。先旋个带中心孔的堵。

网友J:
乖乖,320毫米??怎么夹住的?

网友K:
问一下怎么能夹320MM的粗管呀
125的卡盘能夹250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