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明白,3D模式 尾桨的角度和油门摇杆连动方式为什么和普通模式一样

楼主(2007-07-04):
而不是和油门实际的大小连动

比如普通模式 油门对应的尾桨角度是:  0%      50%      100%
                                                              0度       3度         6度
                                             3D模式    100%   50%      100%
                                                              0度       3度         6度

这样一来 3D模式的最低油门就是100%    而尾桨的角度混控量却是普通模式时候的0度,倒飞时大油门没有混控的帮助,只靠锁尾陀螺能够锁住吗?

请指教

网友:
尾桨角度和油门  又不是连动的  我只知道大桨角度和油门连动  并且呈线性 变化

楼主:
尾桨角度和油门  可以 是连动的  也可以不连动 ,就是尾舵的混控量大小决定的啊

网友A:
用AVCS的陀螺是不能开尾舵混控的,陀螺会自动帮你处理。

楼主:
就是自动跟轴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VCS的陀螺是不能开尾舵混控的,陀螺会自动帮你处理。

哦 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AVCS模式 不能正常使用呢

楼主:
哦 那 AVCS模式,和锁尾模式,哪个尾巴比较稳当啊 ?

网友:
是同一种模式

楼主:
哦 呵呵 那AVCS 模式和普通模式 之间还有一个转换开关

那 普通模式有什么用呢 ?

楼主:
刚才下去试飞 AVCS锁尾模式,很爽,可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忘记打IDLE 开关就翻 结果一下翻到地面上啦

横轴弯了,主轴没弯,桨夹的球头臂有些扭曲 被我又扭回来了 哈哈  60#的金属头用的横轴比450短1.5MM,改下450的可以用

现在终于会用AVCS模式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呵呵 那AVCS 模式和普通模式 之间还有一个转换开关

那 普通模式有什么用呢 ?

普通模式是折磨自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是折磨自己用的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  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呵呵 我是用Esky 的模拟手柄玩模拟器,不用变IDLE

没有这个习惯啊

楼主:
修好了,天还没黑,再下去飞

横轴自己直过来,平衡杆直接掰  桨夹的球头摇臂扭曲 松脱了,扭回加回位上101  OK

楼主:
刚才飞发现有点点双桨,直接掰平衡杆,一头往上一头往下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