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油动的模型坦克

楼主(2007-07-04):
研究了一段时间准备做一个模型坦克,但有些问题比较麻烦。
1、准备做一个M1A1金属的模型,找不到具体的图纸和尺寸,只有一个1:35的模型
2、用一个0.9KW水冷单缸模型发动机,采用离合器变速箱,3个前进档1个倒档,可原地转向,变速箱正在设计
3、车重考虑在30公斤以下,车速7-8公里,外形比例考虑用1:14,高度刚好放下发动机,材料尽量采用铝制的,但考虑强度车身用钢板焊接
4、M1A1的进排气口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5、刹车怎么实现
6、在1:35的模型上炮塔做圈比车身宽,实际的M1A1是怎么做的
7、考虑做个能发射的坦克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段时间准备做一个模型坦克,但有些问题比较麻烦。
1、准备做一个M1A1金属的模型,找不到具体的图纸和尺寸,只有一个1:35的模型
2、用一个0.9KW水冷单缸模型发动机,采用离合器变速箱,3个前进档1个倒 ...

比较多东西,做起来花费将会不少,不过也支持你

网友:
还是先做底盘吧,别的暂时别管

网友:
支持
先做好思想准备

网友:
对,先做底盘,别的以后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支持

网友:
偶做坦克的计划是明年 不过偶想做1/8的

网友:
我也做1:8,做豹2A6,全金属的,正在准备,用田宫的放大,测算过基本准.

网友:
支持!不过你得认真琢磨,坦克模型最难的是行走部分的车轮、履带等部件,耗时费力。

网友:
我的思路是:
1:确定你能弄到的发动机的尺寸;
2:根据这个发动机尺寸选定你的车型和大致比例:
3:制作变速箱等动力系统并试车成功;
4:根据动力系统的实际尺寸最终确定车体尺寸比例.
5:制作履带,轮系等传动部件.

网友A:
想向yu95960 问一下:
你的变速和传动系统做的进度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向yu95960 问一下:
你的变速和传动系统做的进度如何了?

进度缓慢,争取年内动力系统试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段时间准备做一个模型坦克,但有些问题比较麻烦。
1、准备做一个M1A1金属的模型,找不到具体的图纸和尺寸,只有一个1:35的模型
2、用一个0.9KW水冷单缸模型发动机,采用离合器变速箱,3个前进档1个倒 ...

呵呵 这么多同志都搞1/8的 都玩难度啊 俺也是 不过做的是没有人做的T-80

对于楼主说的我也说几点 对于你的车 这么小实在没必要搞油的 小的就以简单为主 再者也没有足够的空间 而且变速箱离合等也都有些难度 呵呵 有点属于爬高的制作了 做小车感觉还是电的比较好  再者 你的车速这么慢根本不需要刹车 还有炮 尽量不要搞 1是危险  2是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 金钱的浪费 那小车练手是主要目的 为大车搞基础 只要把结构等有经验就算是够了

网友:
看看图片再空际

楼主(2007-08-29):
正在设计车身,大家给提提建议。

网友:
我也建议你先做动力装置
我前段时间就把车身设计好了,但是后来发现发动机太宽,放不下所以只要放弃
先设计做出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确定内部尺寸在来设计外型尺寸比较稳妥
哦的发动机和你用的基本一样,40F-6  47CC的2冲机2P马力7500转尺寸是210*185*150正在找排气管接上计算整体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