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什么胶能把它粘结实了呢?

楼主(2007-07-04):
最好还得是液体胶,还防水的,强度越高越好,501/2不行,

网友:
我想要用树脂胶吧。很难!

楼主:
是挺难的

先谢过,AB胶不透明呀。最好是透明的。强度防水都得有。基本上很难。除了502目前还有没有其它的液体胶水了?

网友:
问问造假和搞玉器的 他们知道什么东西粘合的好 还看不出来

网友:
502怕水,不要用.

网友A:
有的

有一种用来粘接工艺鱼缸玻璃的透明液体胶,俗称玻璃水(不是调水泥的硅酸钠、也不是清洗汽车玻璃的清洁液玻璃水),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名称,可以到鸟鱼花市场去了解一下,对于硅盐类效果较好,你去试试。

网友:
看看关于翡翠造假的资料,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在假的上边粘一片真的,连行家都打眼了,好象是一种进口的胶,就是没记住什么胶

网友:
粘鱼缸用的是玻璃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用来粘接工艺鱼缸玻璃的透明液体胶,俗称玻璃水(不是调水泥的硅酸钠、也不是清洗汽车玻璃的清洁液玻璃水),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名称,可以到鸟鱼花市场去了解一下,对于硅盐类效果较好,你去试试。

长城老大说的好象是无影胶吧!是光固化的,需要用紫外线灯照射,被粘接材料需要一定的光线透过能力,越透明越好,粘接强度非常高

网友C:
无影胶是粘亚克力板(有机玻璃板).

网友:
做高档石材加工的有专用的石胶修补,透明,干后硬度和石材一样。

我前阵子把客厅摆放的一尊从云南买回来的翡翠貔貅打成几截,最后用AB胶补起来了,不说还看不出来。不过真的心痛得要死。

网友:
百得的透明胶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有一种叫‘补鞋胶’的是透明的,是韧性应该还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老大说的好象是无影胶吧!是光固化的,需要用紫外线灯照射,被粘接材料需要一定的光线透过能力,越透明越好,粘接强度非常高

正確, 我時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影胶是粘亚克力板(有机玻璃板).

你说的那种粘亚克力板的无影胶我也用过,不能粘玻璃,是溶剂型的,类似于氯仿,我说的是粘玻璃的那种(粘亚克力板也行),玻璃茶几都是用它粘的,就是不知道粘玉器行不行

网友:
不错 去装修大理石台面的地方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城老大说的好象是无影胶吧!是光固化的,需要用紫外线灯照射,被粘接材料需要一定的光线透过能力,越透明越好,粘接强度非常高

对头, 粘接这类的东东,得用单体的粘接剂,而且粘接剂的厚度越薄效果越好.
无影胶,-----学名;UV固化粘接剂,化学稳定性较好.(常见用途--汽车前挡玻璃修复,玻璃桌面的金属连接........)
一般来说玻璃加工用品有卖,10克的大概20块.
业余条件下,涂胶,固定,太阳光晒一会儿,OK..

网友:
要牢固用农机胶,要美观用无影胶

网友:
用509双组份胶,高强度透明耐高温耐低温耐水耐油耐腐蚀玻璃金属石料宝石木材等

网友E:
玉器是不能修补的

按我们农村的说法是宁为玉粹不为瓦全。一般玉器是不修补的

网友:
试试鸡蛋清,有人用它粘过光学镜组,牢固的前提是胶层要尽量薄

网友:
好像鸡蛋清里还应该加大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头, 粘接这类的东东,得用单体的粘接剂,而且粘接剂的厚度越薄效果越好.
无影胶,-----学名;UV固化粘接剂,化学稳定性较好.(常见用途--汽车前挡玻璃修复,玻璃桌面的金属连接........)
一般来说玻璃加工 ...

对!就是它,在我家后面的市场里曾经有人用它粘接过玉挂件,效果很好。谢谢,又学了一着。

楼主:
谢谢,这种胶在哪能买到?我问了加工玻璃的,人说从来没用过。

网友:
卖家具的有。叫无影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我们农村的说法是宁为玉粹不为瓦全。一般玉器是不修补的

太天真了

网友:
你用装修用的大理石胶试试,玉石与它的材质相近。

网友:
我们这有一种叫495的胶 和502的性质差不多 半流动液体[和快过期的502一么一样]强度和价格是502的几十倍 固化时间10多分钟 我经常用它粘油机桨  不过市面上好象不好买

网友:
我以前看电视里面采访磨制宝石首饰的片断,一个米粒大小的宝石用胶粘到一根硬棒的头上,然后在砂轮上磨出各种形状,那个胶好像很强,因为砂轮的力量肯定是很大的,但是我也产生了疑问,磨完后怎么把宝石取下来呀,你可以问一下宝石加工方面的人员那是个什么胶,我认识的人没有搞宝石加工的,没法帮你问。
另外,我想你这是对接,强度要求很高,最好里面打上对眼,粘的时候放一个加强筋,可能会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