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老大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05):
我刚定了4个SJM的数字
舵机
,是不是使用的时候要加UBEC才能发挥出数字舵机的性能??

网友A:
SJM数字舵机对电源并无特殊要求.选用原厂电调或支持2A以上电流的UBEC即可.这也是小电直必须的规格.

楼主:
那好盈40A应该够用了!

网友B:
40A是只动力输出的电流,和BEC输出负载能力没有关系,好盈内置BEC的40A电调的BEC最大工作电流是3A

网友C:
一下搞了4个啊!

楼主:
原帖由
爱美力
于 2007-7-5 09:57 发表
一下搞了4个啊!
嗯!这周测试一下!·到时候 看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