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 自旋问题

楼主(2007-07-05):
三天前购入ESKY的LAMA v4,摔机是不可避免的了。呵呵

这几天发现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会慢慢的向左自旋。我把4合1和控上的微调都打到最大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会是什么的问题?
还有就是充满电的电池如果悬停的话,就坚持个2~3分钟就不行了,飞机就降高度,油门达到顶都拉不起来。

还有就是发现飞机在向右旋的时候会掉高度,向左旋的时候不会。咨询了江鸟,说这是LAMA的通病。因为右旋的时候有个浆要减速,所以会掉高度;左旋的话是提速,所以就不会掉高度。大家的也都有这个问题么?

楼主:
悬停2~3分钟就拉不起来的问题已解决,是平衡锤的拉杆过长了。重新调整以后就OK了。但自旋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仔佃调正4合1上电位器,调后要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佃调正4合1上电位器,调后要断电。

要断电啊?我是调了飞……调了飞……

楼主:
掉高度的问题大家的LAMA4也会这样么?

网友B:
我LAMA3也这毛病。没的治。所有都调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LAMA3也这毛病。没的治。所有都调到头了~~~

我昨天仔细检查了下机器,发现是A齿轮磨损了。我现在定了套齿轮,等拿到货换上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平衡锤的拉杆”怎么调?我的摔了一下,两边长短不一一转就抖。

楼主:
平衡锤的拉杆就是连接平衡锤和主螺旋桨的那一段,我的是扭紧的,如果松了的话,飞机的升力会收影响。
平衡锤两边长短不一的话,就只有手工弄弄,把它弄成两边一样长,而且还要直。

网友:
还有,电机是否受命到了?

这种180电机感觉很短命的~

网友:
三天前购入的不会那么快电机就不行了吧?掉高度是正常的,哪怕有点小小的风都会掉的!

楼主:
昨天换了金属A轴和A齿轮,仔细调了4合1和倾斜盘,感觉好飞多了~ 掉高度也没有原来那么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