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配9650需设延时吗,F9感度调多少?

楼主(2007-07-05):
 我现延时50%,感度45%.可高速转弯时会抽尾!

网友:
401配数码舵机不用延时.一般都是调到零,感度我用9x2的控调在80%.

网友:
延时归零,感度每个人的都不太一样把

网友:
我的401感度也是零!不过我的是3810控,调到85%!

网友:
延时调到零,感度用6exphp调在70%.左右

网友:
9650速度不够,最好加点延时

网友:
我的控是3810,尾舵用3514,401延迟是0,感度可调到100%!

网友:
数码舵机都不需要延时的``

网友A:
1、感度和油门曲线、大桨转速有直接关系,进而包括马达、电调、齿轮比、尾舵机速度
2、需不需要加延时,是由尾舵机的速度决定,不是由是不是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决定
3、感度不是个绝对数值,无大的参考价值,一定要根据情况自己调整到合适大小
4、每个控的AVCS的%表示不一样,Hitec、JR需要换算,Futaba的不用换算

这几点理解清楚了,就容易调整了

网友:
我加不加延时感觉都一样,所以我都没管,FF9我的感度是35

网友:
我现在刚换上 SJM401舵机,感觉不错,寿命和性能需要长点的时间测试!我现在设置时延时是0,感度87。我用的9X2

网友:
这个问题时老问题了,以前的贴子有讨论,我记得是9650速度不够(你可以看看9254的速度多少),所以需要加延迟,JR和FU的感度设置不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感度和油门曲线、大桨转速有直接关系,进而包括马达、电调、齿轮比、尾舵机速度
2、需不需要加延时,是由尾舵机的速度决定,不是由是不是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决定
3、感度不是个绝对数值,无大的参考价值 ...

彻底明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