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脚老爱跑

楼主(2007-07-05):
请教下各位大大,你们脚架怎么固定的呀,我的脚架老爱跑
即不影响美观,又能起到固定的作用最好。我每次飞完都要调整
这个已经飞了20多个起落

网友A:
在防滑脚架垫内侧涂少量AB胶,保证不跑
就是以后换脚架比较难

网友B:
脚架和滑橇之间点101 拆时 轻轻一掰就会脱离
个人意见,拆不下来可别找我

网友C:
起飞果断一点,别在地板上蹭,一般不会跑.......
要是玩青蛙跳,那就不要追求美观了,反正本来就飞得不好看。嘿嘿

网友D:
那是因为脚架和滑撬配合过松造成,我的方法是金属滑撬套脚架的地方,包一圈透明胶,就很紧了,还不够的话就包两圈,很管用。

网友E:
LZ装那么多磁环啊

网友F:
兄弟这是固郎V2吗

网友G:
从来不用没用过原装的,这个副厂的效果最好,轻、弹性好、耐用、便宜、显眼、多种颜色可选、长短自己裁剪,
自从用上后,只有一次大炸,同时炸坏3块原装碳侧板的那次,炸断了一个脚架,备了1、20对脚架根本没机会换,哎。。。
本来想搞个左红右绿的,等这副磨掉再换吧
以前是用黑色的,感觉不够鲜艳,呵呵

楼主:
哦?看着好像不错,还能缓冲。是哪个副厂的泡沫脚垫呀

楼主:
原帖由
正负螺距
于 2007-7-6 19:26 发表
兄弟这是固郎V2吗
:loveliness: :loveliness: GL哪里出过V2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