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转子无刷电机如何加装水冷装置?

楼主(2007-07-05):
大半个屁股都在转,传统的桶式水冷套和环型水冷管应该都没地方固定了吧!不知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只能用空气来做了。加大气流量、降低入口空气的温度。

好像说了和没有说是一样

网友:
电机座上加水冷~~~fx那里有这种水冷~~

网友A:
船舱里加点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舱里加点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半个屁股都在转,传统的桶式水冷套和环型水冷管应该都没地方固定了吧!不知各位有何高招?

用這個!

网友:
有带外壳的外转子

网友:
就像7楼的图片那样,电机座水冷就可以,线圈的热量都在电机座上

网友:
楼的散热效率可能还没有直接的空气冷确来的好。

偶就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水冷。热量主要在外转子部分产生。村干部

网友B:
强制的风道风冷设计完全可以让你的电机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用风冷时请注意风道要直接从船仓的外部抽取冷空气并在船的尾部排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的风道风冷设计完全可以让你的电机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用风冷时请注意风道要直接从船仓的外部抽取冷空气并在船的尾部排出。 [/quote

如玩電船, 怎可能留有空間从船仓的外部抽取冷空气并在船的尾部排出.........???
如可用风冷, 10隻有9隻船長眠湖底!!!!
如果用强制的风道风冷设计, 即是用小型风扇强风冷......
但船艙內部的溫度不斷增加, 怎能降溫???

网友:
用中空的漆包线。。嘿嘿。大型发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在船里装个空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船里装个空调吧

赞成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点子!

楼主:
我觉得采用水冷而不是风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水的比热容较大,冷却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而温度上升却很小,从而保持了电机和冷却水之间的温度差,致使更多的热量可以传导到冷却水上而带出船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采用水冷而不是风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水的比热容较大,冷却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而温度上升却很小,从而保持了电机和冷却水之间的温度差,致使更多的热量可以传导到冷却水上而带出船外。

在电船狭小的密封船仓里面用风冷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做法,热量散到了船仓空间里面而排不出去到了最后船仓就成了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电船狭小的密封船仓里面用风冷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做法,热量散到了船仓空间里面而排不出去到了最后船仓就成了烤箱.

   就是这个兄弟有带水冷的电机座,本人就很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的风道风冷设计完全可以让你的电机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用风冷时请注意风道要直接从船仓的外部抽取冷空气并在船的尾部排出。

你不玩船的吧.....在水上跑的船,不抓住这个比热容大的水作冷却剂跑去用风,

网友:
 怪偶没有写清楚,偶只是对于外转子电机的散热这一问题来说的,相比7楼外转子电机的水冷座和强制的风道风冷(直接从船仓的外部抽取冷空气并在船的尾部排出)这两者的散热效率。

前者偶没有用过,只是分析大部分热量是在外转子部分产生,只有底座水冷的情况下,散热效率有多高?还待其它的同好们测试后得出一个结论。

后者的话只在不好用水冷的情况下的一个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