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亚拓 450SE 和450的其他版本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7-05):
各位大虾表笑我

网友A:
450XL:较老的一种,分HDE/CCPM,塑料机身和塑料悬翼头,其中CCPM是HDE加了升级件改的;
450SE:比较经典的机型:碳纤机身、金属悬翼头、尾波箱、碳纤大桨;
450S:类似450XL,只是机身被换成了铝的,感觉有些鸡肋了;
450V2:最新的机型,做工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