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BX入手罗 口水啊口水 爽玩一次后有个问题了求助高手

楼主(2007-07-05):
晚上去跑了 很爽 1100毫安的
电池
陆陆续续能玩40分钟(可能是新电池的缘故) 还能抬头! 速度最快估计达到35~38KM 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很苦恼 有高手 帮我看看吗 ?? 为什么常常前进过后 停下后往前推扳机 想后退 这时车车常常没有反应(接收器指示灯亮的,就是
电机
没反应),要等个20-30秒后 才能有后退动作呢 ?????????????比较难过求助高手

网友A:
是撒子型号的也?

网友:
HBX 的1:20

网友B:
首先回答你,你买的车虽然装了翘头升级件,但就你目前的电机来看,要在比较好的水泥地面上开(或者倒车后急加速才能翘头)
翘头需要注意三点:1,你需要更换21101(28000转)升级电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车是低速电机)
2,在抓地力较好的地面上行使
3,上面两点做好后,在静止状态下急家速,就能抬头(无需倒车),如果此时,你首先做个全速倒车一米以上然后向前急加速,那么,你现在的车不是抬头了.可以做一个漂亮的"后翻"了
再回答下面一个问题:
这车的电子刹车系统特点是,开的快,刹车刹的牢
你对遥控器的理解有错误(估计你是第一次接触全比例车模)
遥控器在正确设置后(开遥控器后首先要调整两个白色旋钮,尤其是下面一个,要调整好中点位置,车不向前也不向后,电调不发出响声,油门向里前进,向前推反之)
注意:油门开关(扳机)向里面扳是加速向前(遥控器顶部反向开关没有变换前提下,这开关不要动的),在前进的时候,突然向前推,不是倒车,而是刹车.然后,松开油门"扳机"回到自然中点位置,然后再向前推油门,现在就是倒车了
也就是说,在前进的时候,向前推第一次是刹车,松开再推才是倒车
这样的设置可以充分利用两通道遥控器更多的玩好电动模型车
誓不罢休是这样一说,你能够明白,誓不罢休是这样一来齿轮损坏的机会会更少!!!!!!!!!!!!
PS:楼主的车应该不是我们直接销售的.

网友B:
如果,你的速度目前已经达到32KM/H以上的话,那不需要更换电机了
21101可以32KM/H
21101+21201可以35KM/H
你现在速度怎么这样快?

网友:
老兄啊 谢您的解答!你真是好人啊 敬礼!!
我的电机 目前是没有升级过的 370电机 我在比较平滑的水泥地面开的 觉得电池足的时候达到30是没问题的 停下后直接加速可以抬头的 但是就抬头一下就掉下来了 我使用前两个小白色 旋钮已经微调过了 但是 听听 车子不知道为什么还有 滋滋 的小的响声不知为什么。 我目前是液压避震 ,4轮驱动, 不知道在玩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老是刹车会坏把 ,再次感谢您详细的解答 希望大哥能再帮我分析一下以上问题。 谢谢
还有个问题要是先后退,在后退的过程中,突然往后板扳机 那是直接前进呢 还是先刹车呀

网友:
另外我想知道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另外我想知道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我想买点电池什么的

网友B:
遥控器调整的标准是不动遥控电调不发出任何响声(遥控电源打开)击败
注意问题:1先开遥控器电源,再发车上的电源 2,不要用轮子去撞击.
经常刹车不会坏,开车就是要运用好刹车.才能体现其性能出来.
我的电话:0512-52888862 52888861
我的手机:0 13328020202 0512-5182 3672
我的QQ:772503263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要是先后退,在后退的过程中,突然往后板扳机 那是直接前进呢 还是先刹车呀
先后退,在后退的过程中,突然往后板扳机 是直接前进

网友:
好人啊
我加您QQ了 我要买这个车的电池不知道 有吗 价格多少呀 1800毫安的

网友C:
哈哈,SFL老大专业卖HBX的车车哦!

网友B:
目前为止,还没有该车用1800MHA电池!

网友:
今天又去爽玩了一下 有个问题恳请SFL兄指教
今天傍晚不下雨了又去广场玩了以下,发现电力充足的时候时速不错能够过30跑了两圈就不行了,电力充足的时候猛启动能抬头保持2-3秒, 我找到了以前火鸟飞机上的1100毫安的8.4V镍氢电池不知道恩用吗 会不会烧电调和电机呀,估计会很暴

网友B:
下雨天,先给电调保护起来,电调遇到水,立马罢工.
建议使用原厂对应电压的电池组.这个问题不敢回答
我自己也曾经换过,但不敢建议或推荐如此做!

网友:
好的 再次感谢SFL兄弟
我现在买了个7。4 V 800毫安的里电 在用呢 , 试验了一下够爆的 不知道持久性如何 ,试验结束上报告。

网友D:
但愿LZ可以满意!LZ的车不是从常熟出货的吧!

网友:
猪兄你好
我的车是直接从厂家出货的, 目前对车车比较满意, 除了抬头时间稍短别的都不错。昨天放在1。2米高的饭桌上,无意按动遥控,结果车直接冲到水泥地, 啥事没有, 二楼板的 一个大街头脱落了,自己重新按上去又好了,看来防震性能还是可以的, 而后遥控器又从桌上摔到地上也没啥事情。 大家最好还是别摔, 我是无意的哈哈,不过都没事。

网友B:
猪,笨死
我们出过那样的成品吗?
只有**云才会有出呀!

网友:
今天水泥地面狂抬头
换了个水泥地面 摩擦力大了一点点 ,结果狂抬头,只要电池有80%的电 油一开到底就抬头,但是也带来个不好 就是容易翻车,四角朝天。 不过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