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艾特四通翼龙原装电调一开机BBB连响五下, ...
请教各位前辈,艾特四通翼龙原装电调一开机BBB连响五下,是咋回事啊

楼主(2007-07-05):
请教各位前辈,原来响几声也忘了.
现在一连响五下,觉得好奇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用起来好像也没感觉的什么不一样.
谢谢赐教

楼主:
电调照片

网友A:
我开机时也有声音

网友B:
有刷的用得少~~应该正常~~一般无刷电调设置参数的时候就是要听滴滴声~~~

楼主:
谢谢,还有那位前辈知道,请赐教
艾特有客服在5imx上吗?
我的翼龙舵机扫齿了,请问哪里有配件卖的,谢谢!!

楼主:
我的翼龙不能飞了,咋办啊
自己再顶,请高人相助!

网友C:
去买启迪的无刷套装吧,再来个大容量电,一次就能爽飞半小时以上

网友:
 是提示音,不同的电调有不同的提示音,自己还是好好的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