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king2皮带狂掉粉救求!

楼主(2007-07-06):
我刚买的Esky king2才飞了20分钟左右,发现皮带二侧起毛边且掉毛掉粉,怎么会这样,飞华科尔36#或其它皮带版的会这样吗?
另外想请教前辈们Esky king2的皮带怎么换,因为看起来好象要将整个机子拆掉才能处理。

网友:
是不是松紧不合适,要适度

换皮带基本都要将整个机子拆掉才能处理

网友:
是磨了什么了吧?检查一下安装!一般不会掉粉的!

网友:
检查哪里磨皮带了,一般的皮带质量再次,都不至于磨那么厉害的

网友:
一定是边上有偏的地方 被切削了吧

网友:
看看前后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楼主:
已调整了皮带松紧度,再试飞看看,另外如何换皮带,可讲解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
JJ自带的装配手册(说明书)上有三维图,很清楚的。

网友:
香港的模型网站上有专门针对016的改进经验,很不错的,包括怎么防止皮带脱出和马达座加固等,网址如下:
http://www.microheliclub.net/forum/viewthread.php?tid=5829&extra=page%3D1
 ,一般人不告诉他。

网友:
016下皮带时比较麻烦,主齿要取掉,整个主轴往上抬,然后尾管取掉,尾桨固定座要拆开才能全部取出,固定座最后有一颗非常小的螺丝而且螺丝孔也非常小,要买一把专用的梅花螺丝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