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今天第三个话题:设备老化

楼主(2007-07-06):
我们都知道很多塑料的东西用的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失去弹性变脆,但是,电子电路设备是否会老化?

1、马达,最怀疑的对象。一开始用得很好,可是后来越来越糟糕,不但自己发烫,而且电调电池都发烫,会是什么原因?以前都是很好用的东西啊?而且我换了新电调(大电流高级电调)还是照样发烫,虽然加了散热器,飞行时间减少是不可避免的。

2、电调,也是怀疑对象。刚开始时很好用,飞行几十或100多小时后,怎么就会爆裂了呢?也许是马达的原因?

3、电池当然是要老化的,但是老化的速度让人担心,原本以为一个电池能充400次,可能是中间用过几次简易充电器过充,两个多月就报废了(基本上每天都飞),就是说,如果你的充电器不是很好的话,电池寿命减半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充400多次,不可能把

网友:
老化是老化了,如果可以介绍一下翻新的方法就更好了!

网友A:
翻新的办法只有一个:换!

网友:
电机除了机械部分,线圈部分除非短路,应该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新的办法只有一个:换!

果然是好办法!

网友:
电机时间长了轴承摩擦会变大的。

网友:
我有一个电机,线圈明显颜色变深了,感觉发热也比以前严重,看看还能用多久。最爽的是装块2200mah的电池上KT机上吊机,吊完那个电机,哎呀,那个爽啊,100度不止!

楼主:
哎,出结论了:马达由于上时间超负荷工作,里边线圈都黑了,所以工作电流大动力小。
换了新马达后,电池也没问题了,电调也没问题了。哎,还是经验不够啊,马达都玩成那样了都不知道,白烧了一个电调,毁了几个电池。
今天一数,一年扔10个电池。

网友:
原則上"機械"類的都會越用越糟(MOTOR~SERVO)
電子類的則不明顯(燒壞除外)
不過RC產品不比一般消費性電子產品
壽命~耐用度都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