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

楼主(2007-07-06):
大家好 我的 XXD 2212 在通电后 没有装 浆就很烫了 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电调也很烫
运转很慢 没有什么力量 用手都可以 把他抓定 我的
电池
装上去就鼓了 1300 毫安的15C 用了不到 10次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线圈短路,或者转子卡住了,会秧及电调和电池的。

网友A:
也可能是电调开关管短路,把油门打到最低,如果还是发热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B:
线圈短路或者轴承坏了,电流超大

网友C:
可能是电调坏了,我的也是这样,接上电电机不转都很烫,换了个电调就没事了

楼主:
电调没有问题 我换了一个 电机是可以的
我把外面的 转子下了 不转电机也是热的
我想问一下 要是电机坏了 应该怎么修

楼主:
可能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D:
太阳多大?

网友E:
原帖由
petertang
于 2007-7-6 15:18 发表
太阳多大?
理论上来说.....太阳的直径为139.2万千米,是地球的109倍;太阳的体积为141亿亿立方千米,是地球的130万倍;太阳的质量约为2000亿亿亿吨,是地球的33万倍。它集中了太阳系99.865%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