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T齿轮的安装。

楼主(2007-07-06):
大伙知道11t的齿轮比较薄, 那个丝能紧固的也就只有 1   2个丝 ,而且高速旋转时容易掉丝,我已甩掉两个紧固丝了,头疼.难道要把电机轴弄花或上胶 来固定......

网友:
换电机轴,2.3MM的。

网友:
用那种有斜度的齿轮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A:
什么鸡,还用11的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鸡,还用11的齿

450,练悬停和航线,为了省电不行啊

网友:
齿越少越肥电叭,我用的13狠8错,飞10多分钟,1800的电

网友B:
我也很郁闷这个事情!,刚买的11T一扭就花了.
我只是想着这么弄,还没时间捣鼓.不知道是否可行:
用个13T的小齿锯掉一半只留下带顶丝的那头,把他套上电机轴,完了再套11T齿轮.最后把两个齿轮用焊锡焊上.顶丝装到13T上拧紧就可以了.
等过两天有空了再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郁闷这个事情!,刚买的11T一扭就花了.
我只是想着这么弄,还没时间捣鼓.不知道是否可行:
用个13T的小齿锯掉一半只留下带顶丝的那头,把他套上电机轴,完了再套11T齿轮.最后把两个齿轮用焊锡焊上.顶丝装到13 ...

不行的, 大桨旋转起来 劲是很大的.肯定会扭下来.  在不换齿,不改动电机轴的情况下,只有把电机轴弄花,有点起铁毛 就行.不用上丝就很紧,在上丝,加点502.应该很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