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尾管

楼主(2007-07-06):
正序浏览
雷鸟尾管折断,有没有维修的办法,最好是简单而有效的,

网友A:
我过 几天到新的尾管,便宜,还加长了,尾电机寿命也长点

网友B:
我咋就买不到大号针呢

网友C:
4号棒针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469
用废雨伞布剪成小布条裹两层,外层涂润502,野外也能立马修复,如果想好看,外表再裹可乐罐,强度倍增.

楼主:
从4米高的高空摔下来,就成这样了,万幸,jj尚未报废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去买风筝的那里 有的风筝的骨架坏了
你去看看大概长度够的 直径是 5MM 的碳纤维杆 正好适合做的
我现在就有一个 一个才3元钱 很划算的
在 碳纤维的 价格也应该是 5MM 的1 M 长的 也就 20圆左右 应该这个 长度是在5-7圆钱的

网友E:
买个刚的也只要28啊

网友:
加套管的方法不错!顺便问一句,咋玩的把尾管弄折了?我的雷鸟的尾管时间长了只是劈了。

网友F:
换新的 或用钓鱼杆

网友G:
一根尾管吗?花这么多精力干吗呢?买根得了.

楼主:
可不可以用大管套小管的办法连接起来

网友H:
用棉线加环氧树脂接上,我是这样搞的比原来还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