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天9的考漆怎么样 请知道的模友说说

楼主(2007-07-06):
不知道天9的考漆怎么样 请知道的模友说说

网友:
只是一般拉

网友:
不会掉漆,但不能刮蹭哦

网友:
不知道  关注中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象有的手机一样用一些时间就......

网友:
难道这层东西能影响LZ的比赛成绩

网友:
就像处女膜,有没有一样用,感觉不同。

网友:
我觉得还不够细致, 最上面那层感觉不错, 但是与之相连的一些缝隙里面的漆太亮了, 有种低劣的感觉

网友(2007-08-13):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天9的考漆怎么样 请知道的模友说说

大家好!
WFT09面壳效果不是烤漆工艺,是环保电镀工艺.
                感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2008-03-25):
哦,原来是电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