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 自旋问题

楼主(2007-07-06):
一个礼拜前购入ESKY的LAMA v4,摔机是不可避免的。呵呵

这几天发现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会慢慢的向左自旋。我把4合1和控上的微调都打到最大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在控制左旋时候的速度明显要比控制右旋时候的速度要快。

飞机在向右旋的时候会掉高度,向左旋的时候不会。咨询了江鸟,说这是LAMA的通病。因为右旋的时候有个浆要减速,所以会掉高度;左旋的话是提速,所以就不会掉高度。大家的也都有这个问题么?

还有就是在微调4合1的时候,是不是要断电调?

网友A:
呵呵 真有趣啊 看来 LAMA 是固定了一个桨的 旋转速度 (只受油门控制) 而只调节一只桨的转速 哈哈看来是 固定转速的那只桨有问题了 不知道换套新桨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真有趣啊 看来 LAMA 是固定了一个桨的 旋转速度 (只受油门控制) 而只调节一只桨的转速 哈哈看来是 固定转速的那只桨有问题了 不知道换套新桨会不会好

试了,换了套新浆,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昨天把整架飞机拆散了,发现A齿轮磨损了。估计是那次掉下来的时候没关油门所致~ 哭....
今天在Taobao上定了个A齿轮,等到了换上看看——

网友:
A齿有很大关系,我的A齿全扫了,B齿跑起来静静有力,A齿跑起来啦啦叫,哈哈!有一星期没飞了,也没买齿,刚发现电池也有一块小肚子了,LZ要注意电池,别过冲过放,停飞包存也别全饱电,要放掉一些,半饱,..

有老手和我说LAMA电池飞8分钟后最好充电,我就没听,哈哈,现在小肚子了:)我准备去买另一贴介绍的自己串并联4块电池26元那种试试看!

楼主:
哎呀,我的电池保存都是满电保存的。充的时候倒是差不多充电灯灭了我就拔下了~ 现在看来要仔细保存电池了,呵呵。
等我也找找那种4块26元的来试试~~

楼主:
今天飞完以后把电池一拿出来,就发现电池里面有气了~
怎么搞的啊?电池过放,或者过充都会有小肚子啊?

网友:
哎,能怎么办呢?又不能保修,质量又差,当教训咯,以前都是用LI聚合物或NI电池,不会这么差劲的,现在的LI-PO电池还要好好的侍候着..小肚子还能飞,剥削到飞不了5分钟我就打算扔掉,充一个半小时,飞5分钟,破烂啊...哈哈:)

网友B:
还有,以后电池不要满电保存哦,包括笔记本电,DV电,DC电,MP3 电等,厂家客服和网上贴总结下来在35%-45%电量可以长时间保存,最好能一个月充放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以后电池不要满电保存哦,包括笔记本电,DV电,DC电,MP3 电等,厂家客服和网上贴总结下来在35%-45%电量可以长时间保存,最好能一个月充放一次!

是啊
满电存放会损坏电池的

楼主:
学习了~ 我的所有电池都是满电保存的。因为我记得原来好像在什么地方看的说是保存电池需要满电保存......
可能是因为电池不一样吧,我的LI电、镍氢电池满电保存都没问题。就是这个LI-PO特殊...

网友C:
我的LAMA4也自旋且后退,微调到头也没用,干脆拆开控,把电位器的初始物理位置旋转了一下,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LAMA4也自旋且后退,微调到头也没用,干脆拆开控,把电位器的初始物理位置旋转了一下,ok了!

汗... 这也行?你的控拿来玩模拟器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厉害,其实调节两个舵机的拉杆就好了,可以解决后退的问题,调电位器这个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其实调节两个舵机的拉杆就好了,可以解决后退的问题,调电位器这个有创意:)

当时我都看了看,感觉调电位器比调舵机拉杆要容易,而且调电位器很容易恢复,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楼主:
LAMA每次开机,都会把控的当前位置做为初始位置。调电位器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