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显示器 辉盛的, 我说要锂电用的,结果给寄了这个

楼主(2007-07-06):
谁用过这个:
这个能通过电调的BEC有效的监测
电池
的电量吗?
接收机的电源是电调的BEC 提供的啊
要不,接在某片电上可以不?

网友A:
油机用的,电直用不上

楼主:
接在其中1S上参考一下吧

网友B:
我也有个 也是买错了

网友C:
改一下也不难

楼主:
我买了2个 ,说了好几遍 要11.1V锂电池用的

网友D:
哈哈 买错东西了

网友E:
有bec的话没有用.不过如果你的电调是后加的bec,可以接在bec和电调之间. 就是原电调接接收机的3跟线, 接在除了数据线之外的另外两根多余的电源线上.

楼主:
电调出来的就是BEC的了
退货去  我买了2个呢

网友F:
那家店买的?看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a35444c53663.jhtml

楼主:
多谢14楼 ,淘宝上搜索还真搜不着你给这个

网友G:
数显的比较好啊,这种我连看都不想看

楼主:
刚刚定了启迪的 数字式的

网友H:
数字式有点多余,如果能显示3S这样的还不错。显示总电量的没用,AKE那个3S电量指示器就不错哦,3S平衡显示,用它最保险。 :loveliness:

楼主:
就是AKE这个 啊 3S分别轮流数字显示  不是数字电路

网友I:
还是飞越那个好,电压低了会一直报警。直到你换电

楼主:
那就再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