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机设想,请各位帮忙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07-07-06):
小弟新手,由于资金问题暂且也是也预想,想弄个SJM玩。之前玩过LAMA跟22(真不想说这机了。零件贵不说,质量是NO。1的差)
有一点点的经验,想从SJM正式步入电直行列。由于对SJM的外形线条优美,质量过关,零件便宜(之前在坛子里逛了N久,说GL的机和零件多便宜多便宜,我也没觉得有多便宜 )
所以决定要买SJM:loveliness: 。由于身处北京,也逛过几家模型店,可是只有一家有SJM,就是北京的丰模,价格嘛……呵呵,实体店肯定不便宜嘛。
我不知道北京那里有卖SJM的东西多一点的…北京都快转吐了……
但是那里购买还是个问题,网上怕找麻烦,我本身是淘宝的卖家,卖些杂货赚点零用钱,在网上卖东西的利弊还是知道的。一旦有问题,耽误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真的折腾不起 。如果有北京的玩家,希望能给些模型店的信息,方便我日后的篡机参考

由于资金问题,我只能分3个步骤把飞机弄好,每步时间间隔可能时间很长
1。首先想先买个空机,大概1千出头的,什么机形好呢?

2。买控,看淘宝上,有不少卖家卖成套的老版SJM,控都是一个大概900多块的控,带小块业经屏幕,不知道这个控怎样,也没有参考数据……暂时不打算玩3D什么的,毕竟“走”还没学会呢~~那位大大有数据,贴给我参考一下~~麻烦大家了!

3。就是最后一步,我要配电子设备了。这里问题比较多了:
(1),电机电调,电机买什么样的好些?无刷的会烧吗?寿命长不?
(2),要用什么电调来搭配呢?电调需要调节吗(这些我就小白了……)?我看有人还在电调上加了散热片,是否有必要?
舵机选择什么的好些,一共需要几个?只要价格便宜,精准的就行!需要尾舵机吗?用什么好?价格呢?
(3)陀螺仪是我最头疼的,毯子里好多人都说什么401的好,我觉得也好,价格也汗啊……真的只有7,8百的陀螺,才能达到完美的锁尾吗?

盛下的就是调机的问题,由于自己不会调,也翻看过不少老帖子,还是不大明白……调的话,必须得有个螺距尺吧?定在多少度合适呢?
螺距曲线,是不是得需要控才能完成调整?

盛下的应该就简单了……可能还有什么遗漏的,请帮忙补充 希望各位能给予我详细的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1、新手建议上V2,V1对新手来说有点麻烦,pro也可以;
2、那个控应该是6EXHP,如果确定的话,是不错的选择;
3、(1)电机一定要无刷的,直接用原厂的不错;
   (2)电调用25A的以上;要调节,具体看说明;如果有的话更好;舵机便宜的可以选用辉胜9G,有米可以选用原厂的数码舵机,性价比非常好;三个协盘,一个尾舵,性能要求不同;
    (3)新手直接上401,老手就算上华科尔001都可以;
。。。。。吃饭了。。。。。跑!

楼主:
麻烦斑竹您了!!谢谢!已经认真阅读完毕!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V2和pro有什么区别?除了分玻纤和碳纤只类的~~

网友:
补充一点,调螺距曲线就在控上,就你说的控就可以3-4百的基本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V2和pro有什么区别?除了分玻纤和碳纤只类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两者最大区别是V2高一点,pro矮一点;v2柔和一点,pro敏捷一点。

1、十字盘不一样;
2、横轴不一样;
3、尾推不一样;
4、脚不一样;
5、机身结构不一样;
6、十字盘定位机构不一样;
7、头罩不一样;
8、尾轴不一样;
9、尾波箱不一样;
10、尾齿材料不一样;

还有价钱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那么多的不一样……?
配件价格都考虑进去的话,那对于新手,选择什么好点呢?V2还是PRO?
我准备一步到位了……401也在考虑中……
另问个小白问题……可部可以尾舵用SJM的数码舵,然后配401的陀螺,其他用辉胜9G?是不是锁的效果更好?

网友:
其他的是否辉胜与锁得好不好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考虑炸机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是炸起来pro的损失会小一些。

楼主:
0谢谢版主不厌其烦的解答!我肯定会炸的……所以肯定会考虑零件价格……我决定了~~来个POR的碳版,好象玻版的不太结实~?
有带电机电调的版本吗?捆绑买应该划算~~

网友:
问SJM版主去

楼主:
谢谢SJM老大~~~我去看看!

网友:
二手的sjm考虑过没  我也是北京的 我的想出  调教得非常平稳 有意站内短

网友:
陀螺最低档也要用RC500或GY240

网友:
我觉得直接上PRO。动力用原厂的。陀螺401,原厂的陀螺也可以。控6EXHP。这样从入门到3D不用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