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66ADT空中遥控距离能达到多远

楼主(2007-07-06):
我飞固定翼喜欢把它飞得很高很远 以前用过三和 FUTEBA 的设备 都能达到1500--2000多米 这次换了JR MAX66ADT 不过还没装机 听说最远只有1000米左右 就感觉不踏实 想请问各位大侠 这东东到底能控好远??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能飞那么远么??500米以外就蚂蚁那么大了吧。1000米。。。。。。。。。2000米。。。。
那飞机要做的和真机一样大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 我的可以飞过湘江还能勉强看得清哦 很大的机机!

网友C:
超1000米看不清了吧

网友D:
佩服楼主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