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用充电电钻,可以启动50级的甲醇机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有多大功率才行。。赫赫,请赐教。。

网友A:
有人用充电手电转当启动器用

网友B:
可以的,我正用呢.要用14.4V的电池两挡调速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充电手电转当启动器用

网友:
还真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正用呢.要用14.4V的电池两挡调速的那种.

叩谢了,,赫赫。
可以上50油机了。

网友C:
算了吧,实在有点吃力,稍微发动机有点油就不大好启动了,而且这么点电,没几次好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吧,实在有点吃力,稍微发动机有点油就不大好启动了,而且这么点电,没几次好启动的

的确是.转速富裕量不多.发动机没调好的话不好启动.如果已有电转的话就可以凑和着用,如果还没买的话还是买大力起动器加单向启动杆才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