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会有高原反应吗?

楼主(2007-07-07):
多年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本月15日左右,偶要驾车出发,去梦想的地方——**!
随身带上了偶的心爱伙伴——450!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1、提高转速
2、采用长而轻的大桨
3、使用高桨距
不知道以上的办法对付高原反应有用不???
各位DX支个招啊。。。

网友:
我来支个招,但不负责任

电机齿轮换个大点就行

网友:
       常说的高原反应主要是指高原地区的空气中的氧含量只有正常地区的70%,空气大气压较低海拔地带要低,生物及人类通过呼吸置换到血液中的氧分子成分也较正常地区要低,因而内地人上高原出现头沉、胸闷、皮下充血(红脸蛋)等现象。对机械不会有影响。
       若是电动模型,不存在涉及氧气问题,应该不受什么影响。若是油机则会出现与内地相比动力功率下降效率不高问题,飞行时由于常规性能、参数出现差异,操控时可能会出现动作迟滞情况。

网友:
空气稀薄,对电动机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会使桨的效率下降,转速升高。

网友:
就怕你一紧张高原反应了

网友:
一路顺风

网友:
楼主去之前有没有做过高原反应的体检啊? 直接开车上去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别人也很危险, 因为一旦有高原反应, 开车是相当危险的. 这个跟身体好坏没有关系.

网友:
会使桨的效率下降,转速升高

网友:
**是我多年梦想,一直无暇前往。恭喜下
我研究了4条不同进藏路线
不知道LZ走那条线路?

网友:
换个 13T 的 应该可以飞吧

网友:
不是飞油机问题不大的

网友:
空气密度下降~降的效率也会下降的~螺距适当调大点转速高点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LZ小心高原反应阿~别到时候JJ没事~LZ一头晕导致JJ跟着遭殃~

网友:
高原反应会很重!!!
450的升限低,当心根本飞不起来!!!
一味增加转速是不够的,空气密度小,浮力小,还要增加浆的面积,尾浆也要增加。

网友A:
楼主回来后要写一下此次进藏的经过和路线哦,以供小弟日后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来后要写一下此次进藏的经过和路线哦,以供小弟日后参考,谢谢

网友:
飞不起来,我带36#去红原耍,螺距调到最大都不能离地,电固可以飞,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我这海拔2000,飞LAMA4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