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双桨问题烦透了

楼主(2007-07-07):
最近发现我的450S经常出现双桨,这次飞调好了,到下次飞时双桨又出现了,几乎每次飞都要花一块
电池
来调节。机没大炸过
双桨最时相关有接近1CM,有时候调到相关一点,不管了照飞,结果飞一会,双桨又没有了,真摸不透!
更换过大桨问题依然(大桨是波纤桨,同一批买的)。更换过主轴、横轴,一样没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横轴0圈检查了没有?还有连杆长度用游标卡尺量准确点。

网友B:
球头,特别是桨夹球头松了叭。
玻桨狠稳的,我用过,狠8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O型圈也更换了4个,是飞越的

网友D:
检查间隙问题,上次一个连接件的轴承松了,晚上调好第2天飞下有双浆了,调好在飞.过一会又来了,和你的问题一样,
仔细检查,肯定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与主轴相关的各个轴承。

网友F:
我觉得也是间隙的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G:
大桨上太紧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H:
影响双桨的又3个关键地方
1 平衡翼座是否有虚位
2 球头扣2边松紧不一
3 大桨不平衡
其他的影响不大,如大浆夹 斜盘等 混控摇臂 日字框 相位器 是塑料的都无所谓

网友I:
1,首先要把第一次双浆给调好,确保双浆没了.
2,下次再出来飞前,打开大浆,把大浆在大浆夹里多转几下,一般这样不会有双浆了.

网友J:
 就是间隙问题,楼上几位都说了

网友K:
和我前段时间遇到的情况一样, 就因为当时把球头扣都磨了一下,有点逛量. 后来用针沾了点502 点在球头扣里, 多磨了会,没逛量了. 不过我又换了金属 中联和大桨夹. 一点双桨也没有

网友L:
看来 逛量真是问题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