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了!

楼主(2007-07-07):
本人用的FUTABA FF9 亚拓35A电调+430XL无刷马达,在飞行过程中已经有3次失控.
每次都是飞1分钟左右停火.并未激发
电池
保护.未发现飞机有任何异常,只是电调热的烫手.
请问:这是电调过热造成的失控吗?

网友A:
我的飞机和楼主配置一样,也有这问题!!!严重关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调是否设置成直机模式,我的是模式2

网友C:
把控,电调轮流换换看,这样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了吧,天气热

网友E:
初步感觉是电调的问题,1分钟就烫手了!! 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F:
lz 哪里的不会有我们重庆这热吧。。

网友G:
电调保护BEC输出就没有了?

网友H:
我用好盈60A+430XL飞4分种3D也没问题,只是电机有点烫,电调温温的

网友I:
加个UBEC吧,电调温度低很多的。我得HOBBYWING 25A的从来没有过热保护过!

网友J:
请问下亚拓35X电调用不用加UBEC?

网友K:
电调过热会造成失控.

楼主:
我认为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首先,上个星期,吉林的天气热的很,连草都枯黄了.其次我结合本地模友的实际情况分析了一下,原因就是电调,我们这里有一台V2就没问题,我分析是V2的精度高,阻力小,
今天那台失控的机器在练习对头时不幸炸机,结果电调烧掉了.这充分说明是电调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