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整体橡胶履带和塑料拼接履带的比较,请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2007-07-07):
不知道大家在玩整体橡胶履带和塑料拼接履带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请发上来一起分享。
由于我的车还没上过草地,土路等户外路面实验,因此先说说大理石路面的感受。
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用整体橡胶履带的直线行使速度不如塑料拼接履带,橡胶的噪音要稍微小于拼接履带,用拼接履带时相对省电,用拼接履带的360度原地掉头速度快过用橡胶的,用拼接履带左右转向的灵敏度不如橡胶的强。
拼接履带特写

网友:
那就用塑料履带下面沾橡胶

楼主:
二楼,你的履带比例多大,能传两张图片看看吗?

网友:
塑料的1:10,金属的1:8 正在制作中:loveliness:

楼主:
做好了别忘记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网友:
整体的卷绕阻尼实在是不理想
我预备用光雕机制作非金属的双销活履带,过段时间我们校办工厂开工就去试试

网友:
光雕机是个不错的东西,三万元左右,很好切非金属,制作履带和挂胶负重轮的胶圈都很好。(当然其他功能也很多,比如简单的齿轮也可以快速制作)

网友:
拼接履带必须有张紧装置
个别苏联坦克兵会把自己坦克的履带调松,以期在到达战场前故障(履带脱落)
他们办到了,暴露后被政委枪毙

楼主:
楼上,真的假的?这是二战时候的事吧。现在应该没了吧。还有,关于拼接履带,如果没有办法加装张紧装置的,也能解决过松的问题,把诱导轮的直径加大就可以了。我已经试过,效果非常好。

楼主:
今天在普通水泥路面进行了行走实验,由于电不足了,因此没有看到最高速度。我发现噪音还能接受,但那仿真的发动机声音实在不感恭维,比较难听,而且在室外效果不好,还费电,打算把喇叭拆了。在爬一铁质斜坡时,出现多次打滑现象。坡度约30或35度,由于塑料履带表面非常光滑,才产生这样情况。明天充满电后去草地上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紧装置很容易加在外部的
诱导轮加大就不容易布置翼板和挡泥板了,对外观有不利影响
其他倒没什么

楼主:
当然,对外观是有一定影响,但不大,也能接受。可接下来这个现象影响更大,我发现第一组承重轮离地高于其他的承重轮,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且它后部重量远大于前部重量,这样的话对爬坡也是十分不利的。不知道有类似现象的朋友能不能支几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现象在真车中也会见到,但多见于最后面的负重轮,因为六十几吨的战车开动时主动轮的向上拉力会直接作用到第七负重轮上,在负重轮的单根扭杆无法支撑全车重量时它便会向上抬起.
同理开倒车时第一负重轮也会向上抬起.           但这些现象多见于刚起动时,行车后惯性会将车重平衡到所有轮子上.   也有在停车后,由于履带绷紧的方象力的不同,会出现第一或七轮的微微抬起,但不会象你的车这样高的抬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对外观是有一定影响,但不大,也能接受。可接下来这个现象影响更大,我发现第一组承重轮离地高于其他的承重轮,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且它后部重量远大于前部重量,这样的话对爬坡也是十分不利的。不知道有类 ...

田宫的1比16的负重轮轴的不同角度你可以借鉴.[根据车体重量和受力的不同轮轴和钢丝的角度也不同]不知你的能否改造.

网友:
加大首尾的悬挂刚度

网友:
静态上常常采用的方法是四个角硬悬挂,其余放鸽子。思路可以参考

楼主:
看了一下负重轮悬挂刚度,大致可按三个等级区分。第一负重轮强、第二负重轮中、第三负重轮中、第四负重轮强、第五负重轮弱、第六负重轮强、第七负重轮强。负重轮的悬挂结构还没拍下来,回头再上图片。又想了一个减少负重轮与履带间摩擦噪音的方法,找东西薄一点,套在负重轮外就可以,做好了再上图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点要注意,刚度和承载没有直接的关系
刚度表示的是扳离一定角度的力矩变化
小心不要被载荷蒙蔽了

楼主:
今天下午到立交桥下的草坪上开了一圈,发现很多问题。使用塑料拼接履带在普通干燥土路上行走没问题,路面还有干枯的落叶,偶尔有小草堆,非常稀疏,草的高度在10厘米左右。这样的环境里,车子行动有力,转向灵活。在草很茂密的草坪上,车子根本开不动,草的高度至少有10公分,车进去后履带空转。还不知道换成整体橡胶履带后的情况,电池用了40分钟,没办法试了,充满电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到立交桥下的草坪上开了一圈,发现很多问题。使用塑料拼接履带在普通干燥土路上行走没问题,路面还有干枯的落叶,偶尔有小草堆,非常稀疏,草的高度在10厘米左右。这样的环境里,车子行动有力,转向灵活 ... [/quote
车太轻,当然没有效果!

楼主:
说的对,我正琢磨着弄一个大点的模型来改。还没想好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