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单向轴承拆除器

楼主(2007-07-07):
用的是C字卡。安装新的单向轴承只要压进去就好了!如果是换单向轴承的话,可以用两个大齿叠加。

网友:
直接用老虎钳子吧!!顶个塑料棒 顶进去

网友A:
我就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玩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不错。C字卡那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C字卡那有卖的?

五金商店卖工具的都有的啊!不过偶的是公司拿的!那天路过,看见扔在角落里没人要,就拿来利用了!呵呵

网友:
兄弟就是厉害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

手里还有几个这样的老款大齿,等炸光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也真奇怪,买了好几个新款的大齿盘。其中一架新450就用新型的,结果那飞机炸了不下5次了,尾轴都换了3根了,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在3D下炸的,那个大齿盘就是没扫齿。看来每次飞机落地的那一刹那偶是把油门都关掉了的。

网友:
我是暴力方法; 用锤子垫木头给硬咂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