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SKY lama v4, 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07):
新买的lama v4。听说平衡杆会飞出来,皮筋绑上。脱出数次但没飞出来过,也不影响飞。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十字盘不是正方向。两个舵机与前方各成135度。而且没有混控,升降舵与副翼独立动作。这样推升降舵十字盘就向右前倾斜。
2 有一点双桨,但这是固定桨距如何调?说明书上说拧一下桨,感觉没用。
3 桨太脆弱,有什么可替代吗?
4 舵机杆太短舵机形成也就短,控制不太灵敏。如何改进?

网友:
这样绑住会影响平衡杆灵活性,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刷碗效应!

网友A:
平衡杆不用绑~别人说的飞出来可能是指撞到物体以后高速旋状的平衡杆会脱出~再装回去即可~~这种塑料的好处就是有一定弹性~平衡杆脱出能一定程度防止平衡杆撞击变形~~金属的悬翼头就没有这个优点~平衡杆无法脱出~受撞击就会变形弯曲~平衡杆正常飞行情况下一般不会飞出~

关于你的问题:
1.小Lama的十字盘就是斜的~如果正着的话~会需要另加一个舵机~Lama的这种斜盘在飞行时的效果跟混控CCPM差不多~至于原理我不太清楚。
2.这种双桨只能靠拧~如果是上桨有双桨的话~首先要检查平衡杆是否和上浆平行~如果不平行的话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双桨~靠调节上桨与平衡杆之间的连杆长度来调整平行~平行后还有双桨就只能拧了~
3.在桨的前缘用胶带贴上~会起到一点增强的作用~在撞到物体时能一定程度防止开裂~至于有什么能替代~不太清楚~个人感觉这种桨还是不错的~有韧性~打到东西桨不会容易坏~
4.最好不要改进~Lama注重的是稳~而不是灵活~如果行程变长的话~在飞行时动作变大会导致2层桨碰撞~后果就是桨坏飞机自由落体~即使在原始长度~飞行时如果给舵过猛~也会2层桨碰撞~

Lama是给新手练悬停的和舵面反映的~所以对它要求不能太高哦~

网友:
画蛇添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刷碗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其它3点一点就通,关于第一点:如果类似ccpm应该是推升降舵两个舵机同步上升斜盘前倾,副翼右舵应该左舵机升右舵机降斜盘右倾。我的22e就是这样,它还有第三个舵机在前面,一般不动,调螺距时3个舵机同时升降螺距跟着变斜盘不变。所以我认为它少了混控,也许有什么设置可调。

网友:
不用绑的  这样不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不用绑~别人说的飞出来可能是指撞到物体以后高速旋状的平衡杆会脱出~再装回去即可~~这种塑料的好处就是有一定弹性~平衡杆脱出能一定程度防止平衡杆撞击变形~~金属的悬翼头就没有这个优点~平衡杆无法脱出~ ...

说得对

网友:
不要画蛇添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安全?桨已经撞了好几次,每次平衡杆都会脱出,如果不绑肯定飞出来了。而且没发现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其它3点一点就通,关于第一点:如果类似ccpm应该是推升降舵两个舵机同步上升斜盘前倾,副翼右舵应该左舵机升右舵机降斜盘右倾。我的22e就是这样,它还有第三个舵机在前面,一般不动,调螺距时3个舵机 ...

多翻翻以前的帖子吧,你所有的问题以前都有讨论过
lama的平衡翼和上旋翼之间的夹角是45度而不是其他电直的90度,陀螺效应被旋转了45度,所以它的斜盘都是45度倾斜,lama最巧妙的设计就是这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陀螺效应被旋转了45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昨天摔了一下,换了一个桨。加油门飞机晃得厉害,仔细一看平衡杆不平衡,可是怎么调那两个配重都不行。着急中....

网友:
上浆的那根轴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平衡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效应被旋转了45度"是什么意思?

我大致明白什么意思了~~
首先来说说陀螺效应(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大家指正阿:))~~以单悬翼直升机的旋翼为例~机头方向为12点钟方向~旋翼顺时针旋转(从正上方看)~在此只把旋翼考虑成一个旋转平面~而忽略平衡翼片什么的~那些跟希拉贝尔旋翼头的工作原理有关~这里只说主旋翼的陀螺效应~所以其他不考虑:P
陀螺效应简单说就是 在主旋翼高速旋转的时候~你在旋翼的9点钟方向对旋翼施加一个垂直于平面向下的力~在3点钟方向施加一个垂直于平面向上的力~由于陀螺效应~这两个方向的力会分别在12点钟和6点钟的地方体现出来~也就是旋翼的12点钟方向会向下运动~6点钟方向向上运动~这就是陀螺效应的 力的作用沿平面旋转方向延后90度特点~同理在6点方向施加向上的力就会在9点钟方向体现出来~
Lama的原理就是~在推降舵的时候~左舵机摇臂向上运动~斜盘会向1点半方向倾斜~由于Lama下桨的结构 这时旋转的下桨会分别在4点半和10点半方向受到向上和向下的力(与桨的功角改变方向有关)~由于陀螺效应 力作用效果延后90度就是 下桨在1点半方向向下运动 在7点半向上运动~也就是下桨的倾斜方向与斜盘方向相同~~这时直升机就会向1点半也就是右前方倾斜~接下来是平衡杆的运动(比下桨复杂。。。可能比较难理解~慢慢来。。。我也半天才弄懂。。)~记住这时候直升机是向右前方倾斜的~相应的 平衡杆受的也是这个方向的力 向右前倾斜的力~而由于陀螺效应~这个力又被延后90度~也就是平衡杆会向左前10点半方向倾斜(上桨逆时针转)~而这时平衡杆变化带动上桨功角变化 使上桨分别在6点和12点方向受到向上和向下的力~延后90度就是 上桨在9点向下运动3点向上运动~这样一来直升机会向左倾斜~也就抵消了下桨向右前运动时向右的力~直升机就会向前倾斜了~弄懂这一个方向 其他方向都是一个道理~~:)

还有个更直观的体验Lama平衡杆工作原理的就是 用手水平拿住Lama 然后让两层大桨(或者只让上桨)高速旋转~然后把Lama向右前方向倾斜~模仿下桨的运动~这时候由于平衡杆的工作你就会明显感觉到Lama向左倾斜的力~其他方向也可以感受一下~

PS: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loveliness: ~另外~如果反应不过来几点钟方向~可以把Lama放在桌子上 然后旁边再放一块手表作对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等待高手验证。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H:
2 有一点双桨,但这是固定桨距如何调?说明书上说拧一下桨,感觉没用。

我的V3 也想调一下两个浆之间的浆距,可不知道怎么调,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2 有一点双桨,但这是固定桨距如何调?说明书上说拧一下桨,感觉没用。

我的V3 也想调一下两个浆之间的浆距,可不知道怎么调,期待高手回复中。。。

好像是调不了……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