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4#锁尾问题

楼主(2007-07-07):
我的4#练习悬停时锁尾基本正常,但在飞直线时油门一加大就不行了.会猛的向右摆大概有50-60度.请问各位高人是何问题.如何解决.我用的是7.4V1200MA的锂电.在这先谢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要靠手法配合来调整

楼主:
不会吧,那这飞机也太垃圾了吧.我还以为哪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这飞机也太垃圾了吧.我还以为哪坏了呢.

这个飞机没有陀螺,使用尾电机转速控制尾部。是个不错的入门机
但是入门机不太适合激烈操作的,所以适应了应该还是很好操作的。

网友A:
有内置的陀螺仪 只是 尾电机力量小了点 跟不太上

网友:
我的也是4#,,以前有镍氢电池就有这样的现像,,现在用锂电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内置的陀螺仪 只是 尾电机力量小了点 跟不太上

没错,有内置陀螺,只是功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