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换金属倾斜盘意义大不大啊?

楼主(2007-07-07):
LAMA换金属倾斜盘意义大不大啊?其他类似浆夹啊什么的呢?

网友A:
我都换了,意义不是很大  不过用了9XII后意义很大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好漂亮啊,可以控制LAMA4吗?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不大!摔了N次都没坏!浆就坏了N包!

网友:
这飞机 玩的 太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换了,意义不是很大  不过用了9XII后意义很大

哈哈,老兄,难不成换了9通和金属件后能3D,这控来飞LAMA太浪费了...

楼主:
换过金属件的几位朋友都放映说 "换金属件以后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  飞机不是很稳  飞机起飞后手松杆,会划圈,而且半径也越来越大,需要不停的打舵修正"
这是金属件的问题呢还是调机没调好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金属件的几位朋友都放映说 "换金属件以后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  飞机不是很稳  飞机起飞后手松杆,会划圈,而且半径也越来越大,需要不停的打舵修正"
这是金属件的问题呢还是调机没调好的问题呢?

明显是平衡杆连杆没调好嘛

楼主:
还是觉得不换金属件了,,LAMA本身也稳稳的,把金属件钱换成电机和A齿,可以飞好长一段时间哩划算!
我有换过金属A轴,不射平衡杆,这个我觉得比较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好漂亮啊,可以控制LAMA4吗?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觉得不换金属件了,,LAMA本身也稳稳的,把金属件钱换成电机和A齿,可以飞好长一段时间哩划算!
我有换过金属A轴,不射平衡杆,这个我觉得比较值,

我现在换了金属A轴,重新调了4合1和倾斜盘。感觉LAMA还是稳的,也没象上面说的会刷盘。

网友:
你没看以前的贴?换金属件基本上是满足虚荣心。

网友:
现在换了金属A轴,感觉好飞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

楼主:
哈哈,换A轴我是为了不射平衡杆,真难找,有时候射到家具低下,拿都拿不出来:)
但我发觉换金属A轴后在动作的时候比原来塑料件有了明显的惯性,别的贴上说可能是较重的关系,把倾斜盘和主轴换成金属的可以抵消掉:)不过我也感觉过比原来稳些,哈哈,都很轻微的感觉,没什么大的质变:)
我也不打算换金属件了,考虑了重量的问题,让马达和电池轻松些,还是塑料件好,把钱花在A齿上,打算多买几套,我都是在家具屏风,柱子啊之类的有缝隙的地方穿梭,当作峡谷,一不留神打到浆就会摔下来,A齿磨损较大,
我还发现一个较要注意的问题,摔机的时候摔大了要注意看下B齿马达上的铜齿,会掉下来卡主A齿和B齿,加油会扫掉一半齿牙...有异响就要察看一下...都扫了可是要失去四十几元还不包括快递....顺便说一句,这塑料齿一个要20元吗?也太贵啦...也不是很特别的材料...我觉得5元钱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换A轴我是为了不射平衡杆,真难找,有时候射到家具低下,拿都拿不出来:)
但我发觉换金属A轴后在动作的时候比原来塑料件有了明显的惯性,别的贴上说可能是较重的关系,把倾斜盘和主轴换成金属的可以抵消掉:)不过 ...

真是同感啊!我换了A轴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平衡杆不会飞了,省去了每次摔机都要装平衡杆的麻烦。稳定性的话,我觉得和原来差别不大,甚至感觉比原来好要稳些。不过这次换是很偶然的,本来打算只买个A齿来就OK了。但是看到店里面的金属A轴28就可以搞定了(原价48),所以就一并收下了。呵呵。

齿轮我觉得也是太贵了,5元的话就差不多了。一个纯塑料的配件居然可以卖那么贵,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可以替换的....

另外我发现飞着飞着4合1会自己向右偏,每飞段时间都要把它撇一下撇过来。

楼主:
可能LAMA没有精确的电子设备,舵螺也不高档,也没什么精确的锁尾啊什么的,只是利用共浆的反作用力飞起来...要做到定位十分精确应该很难,4合1应该算很便宜很精简的,当你调节得好好的,断电重插的时候,会发觉本来锁尾的又开始出现轻微自转了.断电再插,偶尔会又正确锁尾了....
我的观点是只要稳当的飞起来,其他就不管了,都用手补偿.算练手的反应,做到条件反射性的控制,而不加思索的模式,
比较让我烦的是前进有惯性,在窄小的航道中,这惯性害我炸了很多次,现在都是条件反射型的打前要停的时候要打后刹车.减少惯性...

网友:
Bingo!
我现在就是觉得LAMA的4合1不很稳定,一会可以锁住尾,一会锁不住的。也只有将就了,好飞就行!
惯性的话好像不能避免,在前飞途中如果要停住的话,必须拉后。要不还是会往前滑...

不过我16楼说的4合1会向右偏不是只飞机向右自旋,而是说粘在机架上的那个4合1。在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它的头部就会向右偏,必须重新把它粘回来。不知道大家飞的有没有这个现象?不会就我一个有这种现象吧?

楼主:
是整个4和1移动还是4合1里面的旋钮移动?
4合1用纤维胶纸捆住,或用泡沫双面胶也可以...

网友:
还好是整个4合1动,呵呵。看来只能用胶带重新固定一下了。

网友(2007-12-04):
又见杀鸡用屠龙

网友:
我的换了,感觉比以前敏感一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换A轴我是为了不射平衡杆,真难找,有时候射到家具低下,拿都拿不出来:)
我还发现一个较要注意的问题,摔机的时候摔大了要注意看下B齿马达上的铜齿,会掉下来卡主A齿和B齿,加油会扫掉一半齿牙...

恩。那是B轴的定位锁紧螺丝被撞击移位了。
一定要赶紧归位,不然不光是扫齿,严重的时候因为同时卡住ab的大齿导致无法转动。很可能烧4合1的。

网友C:
其实,我宁愿不换金属A轴。如果打桨了,然后射平衡杆,相反对A轴起着保护作用。
当然,很多朋友怕在飞高的时候射平衡杆。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防止的。比如说把卡平衡杆的头用火烤一下,然后马上用钳子夹紧些。这样飞机飞到你看不见了,都不会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宁愿不换金属A轴。如果打桨了,然后射平衡杆,相反对A轴起着保护作用。
当然,很多朋友怕在飞高的时候射平衡杆。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防止的。比如说把卡平衡杆的头用火烤一下,然后马上用钳子夹紧些。这 ...

如果力度大到那扭坏A轴种程度,塑胶A轴上边那个u型架早就就断了。

金属的就没这事了。

网友:
哎~~~还是先换A轴吧

网友:
Esky,Lama有两个最大的毛病:1是斜盘外套很容易与轴承分离。2是平横锤容易甩脱(剧烈操控),所以一定换金属的,彻底解决毛病。

网友:
我也换了

本只想换原厂的A轴

鸟知道在我这找遍都不见有,还说要订~~我又觉得费事了~就一起买了副厂整套~~~

可能重一点了~!

网友:
我们可以注意到通电后油门最低双旋翼都不不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快速转动机身,就会发现双旋翼其中一个会转,这是陀螺仪在起作用.

所以我们在给飞机加电时要注意在红灯和绿灯闪亮的时候手拿的机体一定要保持姿势不变.不然陀螺仪自检时我们有移动的话回中不准所以就有自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金属件的几位朋友都放映说 "换金属件以后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  飞机不是很稳  飞机起飞后手松杆,会划圈,而且半径也越来越大,需要不停的打舵修正"
这是金属件的问题呢还是调机没调好的问题呢?

建议你把金属斜盘换回来,它出的那个升级金属斜盘工艺精度都好,就是设计有问题,打舵不稳,不准

网友:
反正我是要买了!!

网友:
唉!看了半天到底换还是不换啊!晕!

网友(2008-09-13):
回复 网友D:

我都换过,结果刷锅严重,最后发现是桨夹的问题。A轴换一下,斜盘换一下,其余都用原来的。